[Embedded Studio] ES 光标位置错误

楼主(2021-11-09):
如图,实际光标位置在行尾,显示在中间。按退格删除也是删除行尾。

纯英文的行显示正常,有汉字的,汉字后面显示都不准。

文件编码UTF-8。

这是哪里配置不对吗?

网友A:
Tools->Options->Text Editor > Visual Appearance > Font Rendering
选择 "Proportional"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ools->Options->Text Editor > Visual Appearance > Font Rendering
选择 "Proportional".

解决了,多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