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功能实战] 使用H7TOOL调试无刷电机的波形显示很爽

楼主(2021-11-09):
以前在调试无刷电机过程中需要通过mcu的DAC或者pwm输出一个信号查看内部计算情况,很麻烦,需要硬件配合,还需要使用示波器才能看到波形,而且同时只能看到很少的波形。
现在直接使用H7TOOL的RTT波形显示功能非常爽,同时可以看到内部多个变量的波形,非常方便。
这是调试svpwm过程中的波形显示,确实太方便了。
在硬件没有问题的情况,基本上示波器都可以不用了。

要是在增加两种显示方式就更好了。
1.像示波器一样实时显示,可以设置触发点。
2.可以按照指定的(x,y)坐标显示二维图。像STMStudio里面的一样。

显示我想根据坐标显示图形时,还是只有使用stlink配合STMStudio实现。

H7TOOL最近用的越来越多,希望越来越强大。

网友A:
指定的(x,y)坐标显示二维图功能已经支持了,下一版发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指定的(x,y)坐标显示二维图功能已经支持了,下一版发布。

太棒了,这样完全一体化使用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指定的(x,y)坐标显示二维图功能已经支持了,下一版发布。

调试电机的时候我们一起会弄隔离模块,硬汉有不有打算做个扩展的隔离模块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调试电机的时候我们一起会弄隔离模块,硬汉有不有打算做个扩展的隔离模块呢?

需要做哪方便隔离,SWD调试接口隔离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需要做哪方便隔离,SWD调试接口隔离?

对的,隔离SWD端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需要做哪方便隔离,SWD调试接口隔离?

电机调试主要是强电场景,需要隔离 SWD。tool 后面如果能加上 WiFi 远程 DAP 调试就完美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电机调试主要是强电场景,需要隔离 SWD。tool 后面如果能加上 WiFi 远程 DAP 调试就完美了

RTT功能支持WiFi使用,你可以试试。

DAPLINK无线调试和DAPLINK远程调试后面了做,当前TOOL的功能已经非常多了,需要好好在稳定性,可靠性上下工夫,之后可以放心拓展新功能了。不稳定,再多的功能都只能成为点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TT功能支持WiFi使用,你可以试试。

DAPLINK无线调试和DAPLINK远程调试后面了做,当前TOOL的功能已经 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需要做哪方便隔离,SWD调试接口隔离?

这是几年前在jlink上用过的隔离模块,在某宝上面买的。这个模块上面用的磁隔离,用来两片,jtag和swd都可以用,同时也对jlink上面的串口脚进行了隔离,通信速率最高可以到90M样子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是几年前在jlink上用过的隔离模块,在某宝上面买的。这个模块上面用的磁隔离,用来两片,jtag和swd都可 ...

已经安排搞个隔离转接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