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W25Q256JV SPI flash 使用寿命是多久

楼主(2021-11-09):
W25Q256JV  SPI flash 正常使用寿命是多久,或者是能擦除多少次?

网友A:
手册中好像有描述的,100万次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手册中好像有描述的,100万次吧

Min. 100K Program-Erase cycles per sector 至少是10万次,我这每1分钟要保存一次数据, 设备使用5年, 这10万次用不了1年呀, 有有什么方法能提高使用寿命的吗?

楼主:
最低是10万次了, 如果设备使用期间每隔一分钟保存一次数据每天按照10h的使用时间,这样算下来170天左右 就达到了 最低擦写次数了, 老大,有什么方法保存数据 5年内不超过这个擦写次数吗?

网友:
循环写入

网友:
6楼正解,循环写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最低是10万次了, 如果设备使用期间每隔一分钟保存一次数据, 每天按照10h的使用时间,这样算下来170天左 ...

你不能是向同一个扇区写吧?这10万次指得是相同扇区吧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最低是10万次了, 如果设备使用期间每隔一分钟保存一次数据, 每天按照10h的使用时间,这样算下来170天左 ...

固态硬盘的TLC擦写次数大概是1000次,但是盘整体寿命不会那么短的,就是有写平衡。做好写平衡可以用很久的。

网友:
在电路板上焊10个这样的flash,损坏后自动换下一个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最低是10万次了, 如果设备使用期间每隔一分钟保存一次数据, 每天按照10h的使用时间,这样算下来170天左 ...

如果存储数据少,把25划分十个区域,搞一个计数,循环写十个区域,相当于十倍。

如果不行,换富士通的铁电SPI 。寿命很长。。。。

网友:
24CXX的寿命长一些,是一百万次,而且写入方便,不需要擦除,直接写。就是容量有点小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指教,我试下多分几个扇区 循环写。

网友B:
不过话说回来,厂商标的那个100K,算是行规吧。实际使用基本都远超这个次数,我曾经测试过GD、恒烁、普冉的Flash,都能擦写100万次。当然随着擦写次数变多,后面的Erase时间明显变长。
厂商没有按实际标注,估计也是免于担责吧。

网友:
挂个lfs,否则你还会遇到掉电数据丢失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