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ouchGFX] TouchGFX移植后花屏

楼主(2021-11-09):
通过CubeMX配置后下载到板子中,但是触摸屏显示花屏。刚开始以为是sdram或quadspi配置错误,使用了同事的正确代码来修改,但是修改后仍然花屏。
一时不知道应该是哪方面的问题,请各位前辈赐教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目前触摸屏的显示问题

问题找到了!是在freertos.c中没有添加        MX_TouchGFX_Process()对应的头文件,导致无法进入制作的界面。

网友:
先验证LCD时序是否正确。然后再验证SDRAM是否正确,最后再挂上qspiflash

网友:
如果你能保证裸机LCD运行是正常的,就要查查移植问题了。

楼主:
感谢大佬们的回复,刚刚拿同事的工程烧录了一下确认屏幕没问题可以正常显示,但我再用我自己的工程烧录后却显示的是同事的界面,完全擦除选项也选择了,
在想会不会是sdram的内容没能擦除掉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大佬们的回复,刚刚拿同事的工程烧录了一下确认屏幕没问题可以正常显示,但我再用我自己的工程烧录后却 ...

SDRAM掉电丢失,重新上电看下即可

楼主:
目前触摸屏的显示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DRAM掉电丢失,重新上电看下即可

硬汉哥,小弟移植时出现的显示问题,您有空麻烦给小弟提供一下解决思路,感激不尽
图片附件形式发在下边了

网友B:
你的屏幕是用的LTDC的接口吗?你的显存用的是什么位置呢?是SDRAM的话,也不应该显示你同事的图片。大概率,你用QSPI做了内存映射,把LTDC的FBStartAdress设置到了映射内存的位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屏幕是用的LTDC的接口吗?你的显存用的是什么位置呢?是SDRAM的话,也不应该显示你同事的图片。大概率 ...

基本和您说的一样,是用LTDC的接口,显存在SDRAM,也使用了QSPI,感谢您的解答!!我这就再查看一下

网友C(2021-12-10):
楼主,问题解决了吗?我跟你遇到的问题非常想,LTDC和SDRAM基本确定没问题,简单颜色可以刷上去,就是没法显示touchGfx的界面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问题解决了吗?我跟你遇到的问题非常想,LTDC和SDRAM基本确定没问题,简单颜色可以刷上去,就是没法 ...

你看是不是2楼的这个问题,不是的话是否任务堆栈分配的足够大?MX_TouchGFX_Process()要放在单独的任务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