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USB] KEIL RL-USB VBUS请教

楼主(2021-11-09):
楼主,请问一下,用keil RTX5 RL-USB  USB接U盘  不勾选VBUS编译报错 勾选了VBUS但是实际原理图是接常电的,发现识别不了U盘

USBH_Initialize(0);

media_status = USBH_MSC_DriveGetMediaStatus ("U0:");
        if ((media_status          == USBH_MSC_OK) &&
                (media_status_previous != USBH_MSC_OK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 (USBH_MSC_DriveMount ("U0:"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USBH_MSC_OK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dia_ok = TRU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G("USBH_MSC_OK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USBH_MSC_ERROR_FORMA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fformat (drive_name, "/FAT32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fopen (...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G("USBH_MSC_ERROR_FORMAT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USBH_MSC_ERROR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Mount erro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G("USBH_MSC_ERROR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media_status == USBH_MSC_ERROR_DRIVE)//disconnect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edia_ok = FALSE;
        }
        media_status_previous = media_status;

网友:
方便的话,可以对比下我这个的设置。

基于STM32F407的RTX5+RL-USB+RL-FlashFS+RL-TCPnet+emWin6.x综合模板发布,含MDK AC5和AC6,升级至V1.1(2021-03-08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4182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