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AR] 为了用Jenkins自动编译,IAR工程加了bat编译脚本

楼主(2021-11-10):
把IarBuild加到PATH里,就可以了。

@ECHO OFF
@ECHO 使用PATH路径工具链编译
set startTime=%time%
IarBuild.exe PrjName.ewp -clean debug
IarBuild.exe PrjName.ewp -make  debug -log warnings -parallel 4
@ECHO 开始时间:%startTime%
@ECHO 结束时间:%time%

网友:
这个确实是方便太多了,各种编辑器调用下就可以执行了,确实方便。

网友:
请问有办法调用MDK的吗

网友:
可在脚本中指定路径,例如: set PATH="C:\Program Files\IAR Systems\Embedded Workbench 9.0\common\bin\";%PATH%

网友A:
我提供一个批处理吧 复制代码新建一个bat文件即可

@echo off

set IarBuild="C:\Program Files (x86)\IAR Systems\Embedded Workbench 7.5\common\bin\IarBuild.exe"

for /r . %%f in (*.ewp) do %IarBuild%  "%%f" -clean Debug
for /r . %%f in (*.ewp) do %IarBuild%  "%%f" -build Debug
pause

网友:
KEIL的一起带上
@echo off
set UV=C:\Keil_v5\UV4\UV4.exe

for /r . %%f in (*.uvprojx) do %UV% -j0 -r "%%f" -o build_log.txt

type build_log.txt
echo Done.
pause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提供一个批处理吧 复制代码新建一个bat文件即可

相当方便,感谢

网友:
请问怎么用啊,我编译提示找不到ewp的路径

网友B(2024-04-09):
IAR现在可以在linux 下运行么,我们的构建环境都是linux服务器,现在我们用IAR都是手动编译,没办法集成到Jenkins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IAR现在可以在linux 下运行么,我们的构建环境都是linux服务器,现在我们用IAR都是手动编译,没办法集成到J ...

支持,有Linux版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IAR现在可以在linux 下运行么,我们的构建环境都是linux服务器,现在我们用IAR都是手动编译,没办法集成到J ...

公司不愿意花钱买linux版IAR的话估计可以搞个windows服务器,在wsl里编译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公司不愿意花钱买linux版IAR的话估计可以搞个windows服务器,在wsl里编译

别说linux版本了,win版也是和谐的啊

网友:
好的,我一试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