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GPIO] 推荐一种超简单的硬件位带bitband操作方法,让变量,寄存器控制,IO访问更便捷,无需用户计算位置(2021-12-10)

楼主(2021-11-10):
说明:

M3,M4内核都支持硬件位带操作,M7内核不支持。

硬件位带操作优势

优势1:

比如我们在地址0x2000 0000定义了一个变量unit8_t  a, 如果我们要将此变量的bit0清零,而其它bit不变。

a & = ~0x01

这个过程就需要读变量a,修改bit0,然后重新赋值给变量a,也就是读 - 修改 - 写经典三部曲,如果我们使用硬件位带就可以一步就完成,也就是所谓的原子操作,优势是不用担心中断或者RTOS任务打断。

优势2:
操作便捷,适合用于需要频繁操作修改的场合,移植性强。不频繁的直接标准库或者HAL库配置即可。

背景知识

这个点知道不知道都没有关系,不影响我们使用硬件位带,可以直接看下面案例的操作方法,完全不需要用户去了解。

位带操作就是对变量每个bit的操作,以M4内核的STM32F4为例:

(1)将1MB地址范围 0x20000000 - 0x200FFFFF  映射到32MB空间范围0x22000000 -  0x23FFFFFF ----> 这个对应STM32F4的通用RAM空间。

也就是说1MB空间每个bit都拓展为32bit来访问控制

下面这个图非常具有代表性。
0x20000000地址的字节变量 bit0 映射到0x22000000来控制。
0x20000000地址的字节变量 bit1 映射到0x22000004来控制。
0x20000000地址的字节变量 bit2 映射到0x22000008来控制。
..........依次类推

(2)将1MB地址范围 0x40000000 - 0x400FFFFF  映射到32MB空间范围0x42000000 -  0x43FFFFFF ----> 这个对应STM32F4的外设空间。

同样也是1MB空间每个bit都拓展为32bit来访问控制

(3)举例,比如访问0x2000 0010地址里面字节变量的bit2

那么实际要访问的就是:

bit_word_addr = bit_band_base + (byte_offset x 32) + (bit_number × 4)

0x22000208 = 0x22000000 + (0x10*32) + (2*4)

通过对地址空间0x22000208 进行赋值为0x01就表示bit2置位,赋值为0x00就表示bit2清零,对这个地址空间读取操作就可以反应bit2的数值。

超简单实现方案和四个经典案例

这种硬件未带让用户去使用非常不方便,还需要倒腾地址计算。

这里以MDK为例,提供一种IDE支持的,直接加后缀__attribute__((bitband))即可,对于M3和M4可以直接转换为硬件位带实现。

案例1:超简单控制RAM空间变量:

定义:
typedef struct {
  uint8_t bit0 : 1;
  uint8_t bit1 : 1;
  uint8_t bit2 : 1;
  uint8_t bit3 : 1;
  uint8_t bit4 : 1;
  uint8_t bit5 : 1;
  uint8_t bit6 : 1;
  uint8_t bit7 : 1;
} TEST __attribute__((bitband));

TEST tTestVar;

我们定义了一个8bit的变量tTestVar,控制每个bit的方法如下:
tTestVar.bit0 = 1;
tTestVar.bit1 = 1;
tTestVar.bit2 = 1;
tTestVar.bit3 = 0;
tTestVar.bit4 = 0;
tTestVar.bit5 = 1;
tTestVar.bit6 = 1;
tTestVar.bit7 = 1;

看汇编,已经修改为硬件位带:

案例2:超简单控制GPIO输入输出寄存器:

======================
注意:
芯片外设使用硬件位带,如果没有起作用的话,注意使用__attribute__((bitband))的正确姿势即可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0029
=====================

GPIO里面最常用的就是输入输出。

GPIO输出寄存器定义如下,每个bit控制一个IO引脚。

我们软件定义如下:
typedef struct {
  uint16_t ODR0 : 1;
  uint16_t ODR1 : 1;
  uint16_t ODR2 : 1;
  uint16_t ODR3 : 1;
  uint16_t ODR4 : 1;
  uint16_t ODR5 : 1;
  uint16_t ODR6 : 1;
  uint16_t ODR7 : 1;
  uint16_t ODR8 : 1;
  uint16_t ODR9 : 1;
  uint16_t ODR10 : 1;
  uint16_t ODR11 : 1;
  uint16_t ODR12 : 1;
  uint16_t ODR13 : 1;
  uint16_t ODR14 : 1;
  uint16_t ODR15 : 1;
  uint16_t Reserved : 16;
} GPIO_ORD  __attribute__((bitband));

GPIO_ORD *GPIOA_ODR = (GPIO_ORD *)(&GPIOA->ODR);
GPIO_ORD *GPIOB_ODR = (GPIO_ORD *)(&GPIOB->ODR);
GPIO_ORD *GPIOC_ODR = (GPIO_ORD *)(&GPIOC->ODR);
GPIO_ORD *GPIOD_ODR = (GPIO_ORD *)(&GPIOD->ODR);
GPIO_ORD *GPIOE_ODR = (GPIO_ORD *)(&GPIOE->ODR);
GPIO_ORD *GPIOF_ODR = (GPIO_ORD *)(&GPIOF->ODR);
GPIO_ORD *GPIOJ_ODR = (GPIO_ORD *)(&GPIOJ->ODR);
GPIO_ORD *GPIOK_ODR = (GPIO_ORD *)(&GPIOK->ODR);

GPIO输入寄存器定义如下:

我们软件定义如下:
typedef struct {
  uint16_t IDR0 : 1;
  uint16_t IDR1 : 1;
  uint16_t IDR2 : 1;
  uint16_t IDR3 : 1;
  uint16_t IDR4 : 1;
  uint16_t IDR5 : 1;
  uint16_t IDR6 : 1;
  uint16_t IDR7 : 1;
  uint16_t IDR8 : 1;
  uint16_t IDR9 : 1;
  uint16_t IDR10 : 1;
  uint16_t IDR11 : 1;
  uint16_t IDR12 : 1;
  uint16_t IDR13 : 1;
  uint16_t IDR14 : 1;
  uint16_t IDR15 : 1;
  uint16_t Reserved : 16;
} GPIO_IDR __attribute__((bitband));

GPIO_IDR *GPIOA_IDR = (GPIO_IDR *)(&GPIOA->IDR);
GPIO_IDR *GPIOB_IDR = (GPIO_IDR *)(&GPIOB->IDR);
GPIO_IDR *GPIOC_IDR = (GPIO_IDR *)(&GPIOC->IDR);
GPIO_IDR *GPIOD_IDR = (GPIO_IDR *)(&GPIOD->IDR);
GPIO_IDR *GPIOE_IDR = (GPIO_IDR *)(&GPIOE->IDR);
GPIO_IDR *GPIOF_IDR = (GPIO_IDR *)(&GPIOF->IDR);
GPIO_IDR *GPIOJ_IDR = (GPIO_IDR *)(&GPIOJ->IDR);
GPIO_IDR *GPIOK_IDR = (GPIO_IDR *)(&GPIOK->IDR);

实际操作效果动态,注意看调试状态寄存器变化,控制GPIOA的PIN0到PIN3

案例3:超方便的寄存器修改:

比如定时器TIM1的CR寄存器:

我们的定义如下:
typedef struct {
  uint16_t CEN  : 1;
  uint16_t UDIS : 1;
  uint16_t URS  : 1;
  uint16_t OPM  : 1;
  uint16_t DIR  : 1;
  uint16_t CMS  : 2;
  uint16_t APRE : 1;
  uint16_t CKD  : 2;
  uint16_t Reserved : 6;
} TIM_CR1 __attribute__((bitband));

TIM_CR1 *TIM1_CR1 = (TIM_CR1 *)(&TIM1->CR1);

实际操作动态效果,注意看调试状态寄存器变化,设置TIM1 CR1寄存器的每个bit控制:

由于标准库,HAL库配置这些已经非常方便了,我们再使用这种方式意义不是很大,但对于需要频繁操作的地方,这种方式就非常好使了,言简意赅,移植性强,强力推荐,而且是原子操作方式,不用怕中断打断。

案例4:应用进阶:
最后我们来个进阶,比如我们通过32位带宽的FMC总线扩展出来32个GPIO,如果我们采用如下使用方式就非常不直观

#define  HC574_PORT         *(uint32_t *)0x64001000

操作bit1 =0清零,就需要如下操作:

HC574_PORT &= ~(1<<1);

操作bit2和bit10置位,就需要如下操作:

HC574_PORT |= ( ( 1<< 2) | (1<<10))

这种操作会导致以后的代码修改非常不便,别人移植使用也非常不方便。如果我们改成如下方式,就方便太多了。

typedef struct
{
        uint32_t tGPRS_TERM_ON : 1;
        uint32_t tGPRS_RESET :1;
        uint32_t tNRF24L01_CE :1;
        uint32_t tNRF905_TX_EN :1;
        uint32_t tNRF905_TRX_CE :1;

        uint32_t tNRF905_PWR_UP :1;
        uint32_t tESP8266_G0 :1;
        uint32_t tESP8266_G2 :1;

        uint32_t tLED1 :1;
        uint32_t tLED2  :1;
        uint32_t tLED3  :1;
        uint32_t tLED4 :1;
        uint32_t tTP_NRST   :1;
        uint32_t tAD7606_OS0  :1;
        uint32_t tAD7606_OS1  :1;
        uint32_t tAD7606_OS2  :1;

        uint32_t tY50_0 :1;
        uint32_t tY50_1  :1;
        uint32_t tY50_2  :1;
        uint32_t tY50_3  :1;
        uint32_t tY50_4  :1;
        uint32_t tY50_5  :1;
        uint32_t tY50_6  :1;
        uint32_t tY50_7   :1;

        uint32_t tAD7606_RESET  :1;
        uint32_t tAD7606_RANGE  :1;
        uint32_t tY33_2 :1;
        uint32_t tY33_3  :1;
        uint32_t tY33_4  :1;
        uint32_t tY33_5  :1;
        uint32_t tY33_6  :1;
        uint32_t tY33_7   :1;

}FMCIO_ODR __attribute__((bitband));

FMCIO_ODR *FMC_EXTIO = (FMCIO_ODR *)0x60001000;

比如控制AD7606的OS0引脚高电平就是

FMC_EXTIO->tAD7606_OS0  = 1;

控制OS0引脚是低电平就是:
FMC_EXTIO->tAD7606_OS0  = 0;

简单易用,超方便。

M7内核为什么不支持
M内核权威指南作者Joseph Yiu回复:
1、Cache问题,如果SRAM所在区域开启了读写Cache,使用位带操作的话,会有数据一致性问题。
2、位带需要总线锁机制,在AHB总线协议中这相对容易实现,但在AXI总线协议中这有点混乱,并且在锁定序列期间,它可能导致其他总线主控的延迟更长。

楼主:
更新完毕。

网友:
不错不错,之前我还推荐过这种用法

网友:
这样操作有硬件操作,不同于位域,快很多。

网友A:
FMCIO_ODR *FMC_EXTIO = (FMCIO_ODR *)0x60001000;   这个地址是随便可以设置的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MCIO_ODR *FMC_EXTIO = (FMCIO_ODR *)0x60001000;   这个地址是随便可以设置的不?

这个是我们开发板上那个32bit带宽FMC设做的32路GPIO扩展
根据你的地址是什么随意设置。

网友:
学习学习了,好好研究研究

网友B:
请教一个,F1 能这样用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教一个,F1 能这样用吗?

没问题。

网友C:
如果定义了一个共用体,占用4个字节空间, 其中一个结构体是位操作, 定义了32位, 这样可以吗? 最近老是被这个共用体搞脑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定义了一个共用体,占用4个字节空间, 其中一个结构体是位操作, 定义了32位, 这样可以吗? 最近老是被这个 ...

这个__attribute__((bitband))不能用于union联合体。

楼主(2021-12-10):
更新案例2.

网友D(2022-11-23):
有一点没有明白,案列1,2,3,4中的结构体分别用uint8 、uint16,uint32来定义各自的bit。都是bit,却用不同的宽度的变量类型来定义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有一点没有明白,案列1,2,3,4中的结构体分别用uint8 、uint16,uint32来定义各自的bit。都是bit,却用不 ...

我这里是跟要访问的寄存器或者变量位宽一致定义的,比如那个定时器的寄存器TIM1的CR, 它是16bit的,我的位带里面的定义也是采用的这个。

网友A(2023-09-19):
__attribute__((bitband)); 里面的  bitband 是指什么?在哪个库里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__attribute__((bitband)); 里面的  bitband 是指什么?在哪个库里面了

C语言GNU拓展

网友E:
位带操作是32位对应一位;对于寄存器中多位占位情况,它如何利用位带操作?是分成多步吗,像你举例中TMR控制寄存器中的 uint16_t CMS  : 2;,编译器会自动处理成什么样子

网友F:
请问一下IAR是怎么实现的呀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请问一下IAR是怎么实现的呀?

IAR没有找到对应的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位带操作是32位对应一位;对于寄存器中多位占位情况,它如何利用位带操作?是分成多步吗,像你举例中TMR控 ...

可以字,半字,字节操作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可以字,半字,字节操作。

如果这样,那位带操作就没有优势了,因为位带只是对位操作,两位以上通过字节操作就是传统的读修改写的模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如果这样,那位带操作就没有优势了,因为位带只是对位操作,两位以上通过字节操作就是传统的读修改写的模 ...

是的,多bit定义的不行。这种的最好用户手动1个bit,1个bit定义,然后单个bit设置值。

网友G(2024-05-03):
看了下STM32G0也不支持位带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看了下STM32G0也不支持位带

这种的只能用软件位带了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这种的只能用软件位带了。

RAM map里面都没提位带,软件算出来的位带会进hardfault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RAM map里面都没提位带,软件算出来的位带会进hardfault

软件位带 == C语言的位域操作,没有映射功能了。

C Bit Fields | Microsoft Learn

网友H(2024-07-18):
eric,arm V6编译器是不是不支持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eric,arm V6编译器是不是不支持了

这个得搜下,看看是不是AC6要用什么替代。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这个得搜下,看看是不是AC6要用什么替代。

V5的编译器手册可以找到相关信息,V6就找不到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V5的编译器手册可以找到相关信息,V6就找不到了

那V6可能没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