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J-Link] jlink更新到7.58,报错了

楼主(2021-11-11):
这个要怎么解决啊?

网友A:
提示盗版,无解,貌似只能退回到旧版驱动,或者强行凑合用不知道行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提示盗版,无解,貌似只能退回到旧版驱动,或者强行凑合用不知道行不行。

正版的edu也不行啊?

网友:
硬件大佬都说提示盗版了,你又说正版。所以证明edu不行,就是个玩具差不多的东西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正版的edu也不行啊?

EDU不太清楚,既然是正版的,可以找SEGGR咨询下的。

网友:
目前用的7.56d,看7.58是刚升的大版本,肯定还不稳定,就不试水了。

网友B:
转自阿莫论坛消息:已知某仿真器厂家V7.58的驱动中,V10和V11固件封锁漏洞,升级到此版本的山寨机会出现红灯闪烁5次然后绿灯,无法正常使用仿真功能,慎重升级驱动。
请支持正版硬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转自阿莫论坛消息:已知某仿真器厂家V7.58的驱动中,V10和V11固件封锁漏洞,升级到此版本的山寨机会出现红 ...

中招了。。。。

网友A:
你的不是正版EDU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不是正版EDU么

我添加了几个feature。。。

楼主:
我把jlink盖打开,准备用另一个未update的jlink给它刷固件,但居然检测不到mcu,我确信连接信号没问题,诶。。。

网友:
感情是个假正版

网友C:
这个检测就是se99er针对正版序列号加的, 限制edu base mini不许内置addfeature jflash和rdi.
补dll, 改序号, 去feature都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检测就是se99er针对正版序列号加的, 限制edu base mini不许内置addfeature jflash和rdi.
补dll, 改序 ...

如何去feature啊,我的EDU也是加了RDDI,搞死了。

网友:
以前有ClearFeatures指令, 但不知道怎么执行. 可能要刷老固件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发现个好玩的,哪天手贱再升级7.58,
https://uglyduck.vajn.icu/ep/archive/2019/05/Unbricking_a_SEGGER ...

究竟如何解决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检测就是se99er针对正版序列号加的, 限制edu base mini不许内置addfeature jflash和rdi.
补dll, 改序 ...

怎么去feature啊

网友C:
你试试exec setsn=109118978
这是从你原本序号减去了两个bit. 可能要先invalidatefw成旧点的jlink固件才可setsn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你试试exec setsn=109118978
这是从你原本序号减去了两个bit. 可能要先invalidatefw成旧点的jlink固件才可 ...

厉害,确实能恢复旧版本,大神啊。exec setsn=109118978这个命令能恢复到edu版本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试试exec setsn=109118978
这是从你原本序号减去了两个bit. 可能要先invalidatefw成旧点的jlink固件才可 ...

大神,我的10.1 EDU SN是260103482,恢复的序号是多少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厉害,确实能恢复旧版本,大神啊。exec setsn=109118978这个命令能恢复到edu版本?

我照着大神的方法修改序列号,报错“ERROR - S/N 260103482 can not be overwritten by S/N 109108538”,我的是 10.1 EDU,J-Link Commander V6.10n。你的环境是啥啊?

网友:
jlink V10 edu测试没有问题。我也加了Feature,但是只加在了电脑上,没有写入到仿真器里面。

网友:
那个提示是Jlink commander本身检测原本序列号是不是FFFFFFFF用非官方客户端或者修补JlinkARM.dll里面判断是可以跟-1时候一样往jlink固件发的.
我是这么想的 固件收到Setsn请求后去执行Flash写入命令 如果原本单元是FFFFFFFF则可以执行写入 那么原本里面是FFFFFFF0这样的能不能修改为FFFFEEE0呢只去掉一些bit?
我测了一下6.42f和5.02a的固件, 我也修补了jlinkarm.dll, 我的JlinkV9测试过这样是返回错误ERR, 可能是STM32的flash控制器不允许这么干吧.
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办法, 就是找一版V10固件修改将一个一个空余cmd id指向一段擦除代码, 执行后就擦除对应位置. 然后想办法替换刷入.
或者用FE指令Dump一下V10的固件和bootloader, 然后修改hex后去掉Feature拆机重刷

网友:
我分析了下Jlink的客户端, ClearFeatures和AddFeature和Setsn都走的同样的接口, 就是发送256字节给13指令, 对应固件里是"Write OTS"命令, 该命令直接让内存的flash写入指令去修改BF00开始的0x100字节(和B700开始的0x800字节).
比如AddFeature就是找这段缓冲里0x20,0x30的全FF然后加入Feature依次类推. 这些Exec它客户端检查新的数据相对于老的数据如果是比特由1变0, 就当作固件能够覆盖, 但最后这段固件里写flash代码可能只能处理整个字节FF才可以写入吧!

楼主:
关键是我用另一个jlink都扫描不到lpc4322

网友F:
淘宝V11,更新7.58后一直卡在bootloader里

网友C:
你想jtag刷它? dbgen要悬空或者拉高, 同时按jtag而不是swd接线. 不过v10正版刷bootloader时候设置的2FC是12345678, 禁掉了jtag. 你要用isp抹除后写入修改过的数值关掉CRP, 估计才可以jtag连接成功

网友:
我下载了segger J-LINK 7.22b,现在可以正常使用了,千万别升级7.58。不然坑死自己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淘宝V11,更新7.58后一直卡在bootloader里

找客服要个patch过的旧版jink 可以降回去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想jtag刷它? dbgen要悬空或者拉高, 同时按jtag而不是swd接线. 不过v10正版刷bootloader时候设置的2FC是12 ...

具体要怎么操作才能恢复出厂时的固件啊,我买来时固件备份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找客服要个patch过的旧版jink 可以降回去

用7.20b重新更新了下固件可以用了

网友C:
先备份好1a000000开始的80000字节吧, 是整个固件. 放在可靠的地方.
我做了v10擦除feature的工具, 回头我找正版测试ok发出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先备份好1a000000开始的80000字节吧, 是整个固件. 放在可靠的地方.
我做了v10擦除feature的工具, 回头我找 ...

非常感谢

网友C(2021-12-11):
写好了, 买的盗版没注意用的芯片不对, flashA 384k
所以没法和正版同样环境测试刷机, 上面擦除代码调试ok后在真机也不打日志也不擦除, 现在也买不到4322 4327 4337 4357这些容量够的换上去测bootloader兼容问题, 我怀疑是狗在正版里面初始化的不大一样, 我的固件刚执行usart3发送就饿死了

网友:
哈哈哈哈 找不到4322芯片冒险直接测正版 昨天刷了十多次都没事 刚才正版刷完自制固件不会回到刷机状态了...
最后一次刷进去的是闪烁12次的极小demo, 之前4325芯片上执行完重启bootloader会进刷机状态, 到了正版会反复进demo, 重启后还进...
看来得想办法硬刷了, 我甚至打算拆正版的芯片到盗版上用

网友C:
我正版救活后, 心情一好找到了出错的原因, 刷机也能恢复了.
v10版要避开法律风险发布工具还得想办法完善上位机, v9不同.
楼主私信一下联系方式吧 给你个测试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正版救活后, 心情一好找到了出错的原因, 刷机也能恢复了.
v10版要避开法律风险发布工具还得想办法完善上 ...

qq 13_7__82795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正版救活后, 心情一好找到了出错的原因, 刷机也能恢复了.
v10版要避开法律风险发布工具还得想办法完善上 ...

大侠,你的工具是必须刷机是么?我的EDU添加了feature后报错,6.98就正常了。

网友:
不刷机而恢复的办法也是有的, 这型号还有别的漏洞, 但能不浪费就不浪费. 刷机这个属于简单易懂, 报出来它没法封堵, 除非官方更换bootloader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提示盗版,无解,貌似只能退回到旧版驱动,或者强行凑合用不知道行不行。

盗版的最多能支持到哪个版本的驱动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正版救活后, 心情一好找到了出错的原因, 刷机也能恢复了.
v10版要避开法律风险发布工具还得想办法完善上 ...

qq ③③⑧③⑤⑤⑧901
能给我一份吗 我的也需要去了授权

网友G:
Hello
I don't speak Chinese, but maybe I can help you if your clone Jlink V10 with LPC4337 processor has become a brick flashing red and green .
This file
restores firmware from version before 7.58 .
Of course, you must not use drivers higher than 7.56d, because versions 7.58 and higher will detect a clone and make a brick out of it.
let me know how you turned out with my version it works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检测就是se99er针对正版序列号加的, 限制edu base mini不许内置addfeature jflash和rdi.
补dll, 改序 ...

这个的具体什么思路?

网友C(2022-01-12):
因为segger不仅仅在固件加序列号限制, 新版dll也验证序列号校验值和uid签名, 补dll就是弃正入盗, 不足取也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因为segger不仅仅在固件加序列号限制, 新版dll也验证序列号校验值和uid签名, 补dll就是弃正入盗, 不足取也

我的是正版的V10  只要能擦掉以前加的几个license就可以了   这个有工具吗 不用拆机的那种

网友:
小道消息说是jlink中国办事处看到了破解的文章上报了,于是乎。。。可能新版软件在bootloader那里启用了未使用的校验码,又或者拉黑了常用的注册码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Hello
I don't speak Chinese, but maybe I can help you if your clone Jlink V10 with LPC4337 processo ...

Thanks,my JLINK V10 use your file.It`s OK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写好了, 买的盗版没注意用的芯片不对, flashA 384k
所以没法和正版同样环境测试刷机, 上面擦除代码调试ok ...

能给下救活JLINK V10 BASE 版本的工具吗,今天开盒连线搞定,虽然那看点,单能用就好了,谢谢

网友(2022-03-08):
这样看来,是不是从这个版本开始,D版的link都不能在更高版本软件上使用了?

网友:
edu版本怎么刷机啊?我的正常使用的时候突然就挂了,绿灯频繁闪烁。拆开也没看到能下程序的swd接口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先备份好1a000000开始的80000字节吧, 是整个固件. 放在可靠的地方.
我做了v10擦除feature的工具, 回头我找 ...

v10擦除feature工具有么?谢谢。

网友C:
不需要刷机的版本早做好了, 年前也把漏洞发给厂家可他们也诸多拖延懒得修复.
这个利用的是usb命令处理的漏洞, 适用于v10/v11所有版本. 先测试闪灯demo正常再测擦除功能哦.
这个仅供研究和还原用户自己的正版, 请勿用于盗版用途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需要刷机的版本早做好了, 年前也把漏洞发给厂家可他们也诸多拖延懒得修复.
这个利用的是usb命令处理的 ...

谢谢,我就是修复我的10.1 edu。我今天回退到6.98都不能用了,所以非常感谢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需要刷机的版本早做好了, 年前也把漏洞发给厂家可他们也诸多拖延懒得修复.
这个利用的是usb命令处理的 ...

可以使用了,谢谢啊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需要刷机的版本早做好了, 年前也把漏洞发给厂家可他们也诸多拖延懒得修复.
这个利用的是usb命令处理的 ...

C:\Users\suiyi\Downloads\EDUReviver_b02>EDUReviver.exe -run blinky
Fail to invoke WinUsb_Initialize, last error 8
Firmware Version: J-Link V10 compiled Nov  2 2021 12:14:50
sn: 260100000, snchecksum OK.
Error 12007 in WinHttpSendRequest.
Failed to retrieve payload due to a network error -4!
UID signature mismatched!
Detected clone.
请按任意键继续. . .

驱动是SEGGER没问题

网友:
第一个错误: 可能系统里没使用过winusb版j-link驱动导致的
第二个错误: 抓取payload时候HTTP发送请求失败, 而且没有返回验证结果. (出错信息不大准确, 没详细分各种情况)

网友C:
引用 网友H:
C:%users\suiyi\Downloads\EDUReviver_b02>EDUReviver.exe -run blinky
Fail to invoke WinUsb_Initiali ...

我修改了提示信息和winusb兼容代码, 现在正常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修改了提示信息和winusb兼容代码, 现在正常了吗?

已修复我的v10了 谢谢

网友H:
引用 网友C:
我修改了提示信息和winusb兼容代码, 现在正常了吗?

edu 有两个feature
base 只有一个 GDB ,目前的版本 针对5 和82 开头的base 无法去除彻底feature

网友C:
看来这个功能要区分型号了, 我改改payload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来这个功能要区分型号了, 我改改payload.

大神是看雪的胡半仙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edu 有两个feature
base 只有一个 GDB ,目前的版本 针对5 和82 开头的base 无法去除彻底feature

已发新版, 可以等帖子审核通过或者github的EDUReviver下载0.3.1的.
修改了命令行说明. 准备增加清除所有feature或者setsn这类危险功能, 还没想好怎么保证不砖

网友I:
引用 网友C:
不需要刷机的版本早做好了, 年前也把漏洞发给厂家可他们也诸多拖延懒得修复.
这个利用的是usb命令处理的 ...

我的EDU插上之后USB识别不出来任何设备,盒子绿灯狂闪,大哥有没办法修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我的EDU插上之后USB识别不出来任何设备,盒子绿灯狂闪,大哥有没办法修复?

一招解决  重启电脑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我的EDU插上之后USB识别不出来任何设备,盒子绿灯狂闪,大哥有没办法修复?

有识别设备的声音发出吗? 插到别的端口或者机器呢?

网友(2022-07-14):
引用 网友C:
不需要刷机的版本早做好了, 年前也把漏洞发给厂家可他们也诸多拖延懒得修复.
这个利用的是usb命令处理的 ...

成功了,多谢多谢

网友(2023-07-14):
引用 网友G:
Hello
I don't speak Chinese, but maybe I can help you if your clone Jlink V10 with LPC4337 processo ...

That's amazing,It worked.While my jlink stuck at bootloader ,just a click at this exe,it start to work again.Thank you so much,I can continue my work instead of being fired.

网友(2023-09-26):
非常感谢你,它奏效了。当我的jlink卡在引导加载程序上时,继续强制刷写,它就会再次开始工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