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请教一个问题 ST32M4 里面的延时问题

楼主(2021-11-11):
1.  做模拟I^2C 里面的延时. 我看到了一段注释 (里面的延时是使用逻辑分析仪测量出来的)(MCU 频率是72MHz)
2.  里面用的一个 for循环

请教下 这个靠谱吗?这个是否开一个定时器比较准确?而且如果换一个 mcu 那每次都要测量时钟?

网友A:
DWT实现一个精确微秒延迟的参考例程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128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WT实现一个精确微秒延迟的参考例程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9128&fromuid=5 ...

先谢谢艾老师。您不用这么快回复的,我问的问题都比较 低级(简单)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先谢谢艾老师。您不用这么快回复的,我问的问题都比较 低级(简单)。

审核完毕了,直接就回复了,如果不回复,我会忘了回复,算是一种习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