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(ARM)看到所谓的SDA切换的问题

楼主(2021-11-11):
#define SDA_IN()  {GPIOA->CRL&=0X0FFFFFFF;GPIOA->CRL|=(u32)8<<28;}#define SDA_OUT() {GPIOA->CRL&=0X0FFFFFFF;GPIOA->CRL|=(u32)3<<28;}模拟I^2C看到了这个东东 我想请问下 这种写法是有啥好处?一开始客户问 我都懵逼了 啥叫 SDA切换?这个是比那种封成函数 put(1)/put(0)跟好吗?还请高人指教。谢谢。

网友A:
SDA_IN是寄存器版本的端口初始化啊,配置成输入输出。
PUT(1)我不知道是啥
PxOUT我倒是见过,这个是配置后再设置引脚的电平。都不一样

网友B:
这种玩法太麻烦了,推荐使用GPIO配置为开漏模式即可。

切换读写无需重复配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玩法太麻烦了,推荐使用GPIO配置为开漏模式即可。

切换读写无需重复配置。

哦 谢谢 。我也觉得麻烦 我还以为是高科技呢。被鄙视了半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DA_IN是寄存器版本的端口初始化啊,配置成输入输出。
PUT(1)我不知道是啥
PxOUT我倒是见过,这个是配 ...

谢谢高人回答。put那个我是打个比方,把高低电平封成单独的函数。主要是“切换”这个唬住我了,我还以为是什么arm里面的状态转换呢。谢谢你的具体解释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种玩法太麻烦了,推荐使用GPIO配置为开漏模式即可。

切换读写无需重复配置。

请问老大,配置为开漏模式,就不需要输出时切换IO口为输出模式,输入切换IO口为输入模式吗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请问老大,配置为开漏模式,就不需要输出时切换IO口为输出模式,输入切换IO口为输入模式吗?

配置为开漏输出模式,最好片内上拉使能,片外再接个上拉电阻。
不用切换IO方向,直接可以读取IDR寄存器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配置为开漏输出模式,最好片内上拉使能,片外再接个上拉电阻。
不用切换IO方向,直接可以读取IDR寄存器 ...

谢谢老哥解答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配置为开漏输出模式,最好片内上拉使能,片外再接个上拉电阻。
不用切换IO方向,直接可以读取IDR寄存器 ...

谢谢指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