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也给H7-TOOL做一个适合自己的转接头

楼主(2021-11-11):
安富莱做的H7-TOOL确实好用。离线RTT的确好用,脱机烧写也确实给力,正在试用wifi下的远程烧写功能,如果试成了,确实更方便也更安全了。无奈,现在习惯四线式SWD接口定义与安富莱不一致,调试的时候颇为不便。于是自己做了一个,适合自己用的了。需要的话,开源PCB sch。

1,将脱机编程引脚,用大按键(12x12)引出来。方便生产--真的手感好的。
2,一,二路脱机烧写是否成功,用指示灯指示出,标记丝印: OK NG。
3,TTL Rx Tx用指示灯提示。出发数据是否有---10K输入阻抗,基本不损失原信号。
4,SWD 接口单引出。方便接入自己的板子。
5,提别引出,万用表接口(模拟采样接口),引出TVCC方便单独使用。
6,对外脱机SWD 特别用一路LDO供电,跳线选择(不采用TVCC供电),防止反串高压烧 TVCC,主板什么的-->但也有一个问题:烧写电压不能跟随目标电压。3,3v单片机系统,误选成5v.可能造成永久损坏
以上,只是对自己用。给大家参考的。

嘉立创四层板打样,现在上传,PCB SCH源文件。
图片截图编辑小软件。

截图编辑小软件

硬件资料PCB SCH

网友A:
楼主,  这个转接板都有啥功能啊

网友:
lz上架淘宝吧,感觉挺实用的,估计能解决不少人的痛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  这个转接板都有啥功能啊

1,将脱机编程引脚,用大按键(12x12)引出来。方便生产--真的手感好的。
2,一,二路脱机烧写是否成功,用指示灯指示出,标记丝印: OK NG。
3,TTL Rx Tx用指示灯提示。出发数据是否有---10K输入阻抗,基本不损失原信号。
4,SWD 接口单引出。方便接入自己的板子。
5,提别引出,万用表接口(模拟采样接口),引出TVCC方便单独使用。
6,对外脱机SWD 特别用一路LDO供电,跳线选择(不采用TVCC供电),防止反串高压烧 TVCC,主板什么的-->但也有一个问题:烧写电压不能跟随目标电压。3,3v单片机系统,误选成5v.可能造成永久虽坏
以上,只是对自己用。给大家参考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,将脱机编程引脚,用大按键(12x12)引出来。方便生产--真的手感好的。
2,一,二路脱机烧写是否成功, ...

非常不错。

网友B:
请教楼主,你的DIO,GND,CLK和VCC的彩色文字标识用什么软件画的,很漂亮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教楼主,你的DIO,GND,CLK和VCC的彩色文字标识用什么软件画的,很漂亮

一个截屏小软件,不要安装(绿色的)好像。
PicPick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教楼主,你的DIO,GND,CLK和VCC的彩色文字标识用什么软件画的,很漂亮

同问,  确实漂亮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一个截屏小软件,不要安装(绿色的)好像。
PicPick

感谢楼主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一个截屏小软件,不要安装(绿色的)好像。
PicPick

我也试了试,不错,貌似是个高配版的Windows画图软件

网友:
PicPick,  我很早就用了,  但是这么漂亮的标注,  还是第一次知道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,将脱机编程引脚,用大按键(12x12)引出来。方便生产--真的手感好的。
2,一,二路脱机烧写是否成功, ...

这个真心不错

网友:
开源在哪里

网友:
3,TTL Rx Tx用指示灯提示是否有收发数据。---10K输入阻抗,基本不损失原信号。

是这个意思?

网友:
感谢分享,用Altium 365 Viewer查看了下

网友:
感谢分享,很实用的扩展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源工程。

网友:
请问楼主能够提供一下gerber文件吗,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生成的gerber文件嘉立创那边一直通不过审核。

网友(2022-02-21):
正要自己做个简易转接,这就用上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