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AR] IAR9.X printf串口底层重定向方法,否则提示Linker Error: "no definition for __write"

楼主(2021-11-13):
IAR9不能使用fputc了,实现如下:

添加如下代码:

/*******************
*
* Copyright 1998-2017 IAR Systems AB.
*
* This is a template implementation of the "__write" function used by
* the standard library.  Replace it with a system-specific
* implementation.
*
* The "__write" function should output "size" number of bytes from
* "buffer" in some application-specific way.  It should return the
* number of characters written, or _LLIO_ERROR on failure.
*
* If "buffer" is zero then __write should perform flushing of
* internal buffers, if any.  In this case "handle" can be -1 to
* indicate that all handles should be flushed.
*
* The template implementation below assumes that the application
* provides the function "MyLowLevelPutchar".  It should return the
* character written, or -1 on failure.
*
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 <LowLevelIOInterface.h>

#pragma module_name = "?__write"

int MyLowLevelPutchar(int x)
{
  comSendChar(COM1, x);

  return x;

}

/*
* If the __write implementation uses internal buffering, uncomment
* the following line to ensure that we are called with "buffer" as 0
* (i.e. flush) when the application terminates.
*/

size_t __write(int handle, const unsigned char * buffer, size_t size)
{
  /* Remove the #if #endif pair to enable the implementation */
#if 1

  size_t nChars = 0;

  if (buffer == 0)
  {
    /*
     * This means that we should flush internal buffers.  Since we
     * don't we just return.  (Remember, "handle" == -1 means that all
     * handles should be flushed.)
     */
    return 0;
  }

  /* This template only writes to "standard out" and "standard err",
   * for all other file handles it returns failure. */
  if (handle != _LLIO_STDOUT && handle != _LLIO_STDERR)
  {
    return _LLIO_ERROR;
  }

  for (/* Empty */; size != 0; --size)
  {
    if (MyLowLevelPutchar(*buffer++) < 0)
    {
      return _LLIO_ERROR;
    }

    ++nChars;
  }

  return nChars;

#else

  /* Always return error code when implementation is disabled. */
  return _LLIO_ERROR;

#endif

}

网友A:
之前我把msp430,stm8,arm安装在一起了,花了一天时间,安装在一起可以不用切换iar就可以打开任意工程,安装最新的,可能msp430、stm8环境会失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之前我把msp430,stm8,arm安装在一起了,花了一天时间,安装在一起可以不用切换iar就可以打开任意工程,安 ...

IAR有必要搞个多合一就方便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之前我把msp430,stm8,arm安装在一起了,花了一天时间,安装在一起可以不用切换iar就可以打开任意工程,安 ...

同一个版本的是可以,不同版本的需要安装不同路径即可,因为共用的iar基础不一样,不能兼容

网友B(2022-04-19):
Error[Li005]: no definition for "__dwrite" [referenced from xxwritebuffered.o(dl7M_tlf.a)]
我按照你给的代码 添加到IAR里面,然后编译提示如上错误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Error[Li005]: no definition for "__dwrite" [referenced from xxwritebuffered.o(dl7M_tlf.a)]
我按照 ...

你现在的具体版本多少,我这个是在9.20.1上测试的。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

网友(2022-06-06):
你好,请问这个代码是放在哪里都行吗

网友C:
你好,请问,这个代码放在哪里都行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好,请问,这个代码放在哪里都行吗

对,这个是个弱定义,这里是做了个重定向。

网友D:
你好 想问一下为啥我会提示未COM1 为定义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好 想问一下为啥我会提示未COM1 为定义?

这个是我们自己的bsp_uart_fifo.c驱动定义的,你可以换成自己的函数。

网友(2022-07-17)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我们自己的bsp_uart_fifo.c驱动定义的,你可以换成自己的函数。

感觉这个 iar-arm v9.3xx 版本的是比之前的版本强悍了不少,不过目前还是有点不足之处,就是使用

#if   1

#else

#endif

这里定义时,不被编译的部分代码不会变色显示,要是能够吧这个解决了就比较完美了喔

不知道是哪里可以设置吗  ??

网友:
说白了就是把原来小写的printf改成大写就好了,小写是打印到iar自带的终端,大写打印到串口

网友E:
按照楼主方法实现了重定向,但有个问题: __write 函数的参数 size 永远都是 1。

我写了个串口驱动,可以一次发送多个字节,也做了互斥支持多线程。
如果  __write 函数的参数 size 永远都是 1 的话,那做的互斥就没用了,因为每发送完一个字节就会释放互斥量。
并且每次发送一个字节效率也很低。

这个问题大佬有解决方法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按照楼主方法实现了重定向,但有个问题: __write 函数的参数 size 永远都是 1。

我写了个串口驱动, ...

这就跟fputc差不多了。

做互斥在这里做效率太低,重新封装个printf做互斥好很多,比如这样: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App_Printf
*        功能说明: 线程安全的printf方式
*        形    参: 同printf的参数。
*             在C中,当无法列出传递函数的所有实参的类型和数目时,可以用省略号指定参数表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 void  App_Printf(const char *fmt, ...)
{
    char  buf_str[200 + 1]; /* 特别注意,如果printf的变量较多,注意此局部变量的大小是否够用 */
    va_list   v_args;

    va_start(v_args, fmt);
   (void)vsnprintf((char       *)&buf_str[0],
                   (size_t      ) sizeof(buf_str),
                   (char const *) fm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_args);
    va_end(v_args);

        /* 互斥操作 */
    tx_mutex_get(&AppPrintfSemp, TX_WAIT_FOREVER);

    printf("%s", buf_str);

    tx_mutex_put(&AppPrintfSemp);
}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这就跟fputc差不多了。

做互斥在这里做效率太低,重新封装个printf做互斥好很多,比如这样:

这个改发用于自己的代码还好,但如果是移植了第三方软件包,其中用到 printf 函数的话,就会麻烦点。
所以最好还是能直接用 printf ,但我找了几天,MDK 下实现的 _sys_write 函数就可以实现一次输出多个字节。
IAR 下怎么搞都不行,每次一个,放弃了。

接下来还要重定向文件操作,别也是一个一个字节来的,那就搞不成器了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改发用于自己的代码还好,但如果是移植了第三方软件包,其中用到 printf 函数的话,就会麻烦点。
所 ...

这个担心是多余的。

第三方库基本都不会直接调用printf的,都会做个重定向的#define LOGXXX  printf,凡是第3方库直接倒腾printf的都是骚操作。必须让他们"整改"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这个担心是多余的。

第三方库基本都不会直接调用printf的,都会做个重定向的#define LOGXXX  printf, ...

我发现了问题所在,一定要加这句
#pragma module_name = "?__write"

不加的话,printf 进这个 __write 函数时,size 参数总是 1,每次只能打印一个字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发现了问题所在,一定要加这句
#pragma module_name = "?__write"

你前面是不是把这个看成乱码给删了。。

网友E(2022-09-03):
引用 楼主:
你前面是不是把这个看成乱码给删了。。

今天使用发现了这个重定向的另一个问题,printf 长度最大只能输出 80 个字节。后面的自动就没了。。
之前一直没输出过这么长,大佬那边能超过这个限制吗?
使用 printf 时进入 重定向的 write 函数,size 参数最大只有 80(0x50)
但是使用 文件操作 fwrite 时,进入重定向的 write 函数,size 参数就可以超过 80.。。 很奇怪

并且用 printf 打印常量字符串,最终到重定向的 write 函数中时,字符串参数的地址 在 0x20000000 开始的内存区(H743芯片)。
但是常量字符串应该是保存在代码区 0x08000000 开始的位置才对。
感觉是 printf 函数内部进行了内容复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今天使用发现了这个重定向的另一个问题,printf 长度最大只能输出 80 个字节。后面的自动就没了。。
之 ...

输出100多个字符,没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今天使用发现了这个重定向的另一个问题,printf 长度最大只能输出 80 个字节。后面的自动就没了。。
之 ...

然后我们LUA小程序读取对应地址内容,没问题,也是在内部Flash里面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然后我们LUA小程序读取对应地址内容,没问题,也是在内部Flash里面。

第一个你这边能输出超过 80 个字符,我这里还要看看原因是什么。
第二个你查看 0x80004434 的地址,是表示这个字符串的原始位置是这里。但是经过 printf 调用后,最终传递到重定向的那个 write 函数的地址是否仍然是这个地址,或者是 printf 内部把这个字符串复制到了另外的地址,比如 0x20000000 那段,然后把复制后的字符串传递给了 write。这个从第二个实验看不出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第一个你这边能输出超过 80 个字符,我这里还要看看原因是什么。
第二个你查看 0x80004434 的地址,是表 ...

1、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了。
2、有可能,有时间我再看下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1、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了。
2、有可能,有时间我再看下。

问题解决,原因如下: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问题解决,原因如下:

应该是你的IAR设置问题,我这里没有进入过buffer = 0

网友(2023-03-02):
妙啊,学到了

网友F:
你好,我的提示Fatal Error[Pe1696]: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"LowLevelIOInterface.h"是为什么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你好,我的提示Fatal Error: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"LowLevelIOInterface.h"是为什么呢

这个是iar的系统文件,你下载我这个例子,使用iar9.x编译是否正常
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8149

网友G(2023-04-21):
感谢分享,但是还有个什么半主机模式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感谢分享,但是还有个什么半主机模式的?

对,输出非常慢,非常卡

IAR自带的Terminal I/O不错,可以通过半主模式输出打印数据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9459&fromuid=58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今天使用发现了这个重定向的另一个问题,printf 长度最大只能输出 80 个字节。后面的自动就没了。。
之 ...

你打
printf(“\n”)

试试,这个是Flush操作。

网友(2023-08-02):
引用 网友B:
Error[Li005]: no definition for "__dwrite" [referenced from xxwritebuffered.o(dl7M_tlf.a)]
我按照 ...

大佬,这个问题最后你是怎么解决的呀

网友H(2023-09-07):
请教一个问题,我把串口驱动移植到STM32L051上,如果使用你这个方法使用printf函数,还是没有输出,串口正常的,使用comSendbuf输出正常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请教一个问题,我把串口驱动移植到STM32L051上,如果使用你这个方法使用printf函数,还是没有输出,串口正 ...

正常进入到MyLowLevelPutchar函数里面没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正常进入到MyLowLevelPutchar函数里面没

谢谢eric大佬,问题解决了,现在遇到一个可笑的问题,使用STM32L051内部HSI,我开一个串口波特率还是很准的,开2个串口,波特率完全对不上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谢谢eric大佬,问题解决了,现在遇到一个可笑的问题,使用STM32L051内部HSI,我开一个串口波特率还是很准 ...

单独仅开另一个串口是否正常。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单独仅开另一个串口是否正常。

使用你的驱动,两个串口单独使用都是正常的,两个都开,printf函数就是乱码,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使用你的驱动,两个串口单独使用都是正常的,两个都开,printf函数就是乱码,

方便的话,分享代码到百度云看下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方便的话,分享代码到百度云看下。

谢谢,问题解决了,使用hal库L0的初始化、中断处理不太一样,现在DMA还没通,我再看文档跟踪一下寄存器

网友:
使用fputc软件编译能通过啊

网友(2024-03-07)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按照楼主的方法解决了发送乱码问题。

网友:
// 不可缺少!
#pragma module_name = "?__write"

size_t __write(int handle, const unsigned char * buffer, size_t size)
{
    size_t nChars = 0;

    if (buffer == 0)
    {
    //
     // This means that we should flush internal buffers.  Since we
     // don't we just return.  (Remember, "handle" == -1 means that all
     // handles should be flushed.)
    return 0;
    }

    // This template only writes to "standard out" and "standard err",
    // for all other file handles it returns failure.
    if (handle != _LLIO_STDOUT && handle != _LLIO_STDERR)
    {
        return _LLIO_ERROR;
    }

    for (; size != 0; --size)
    {
        TerminalSerial_WrByte(*buffer++);
        //  if (TerminalSerial_WrByte(*buffer++) < 0)
        //  {
        //    return _LLIO_ERROR;
        //  }

        ++nChars;
    }
  return nChars;
}

网友(2024-07-04):
引用 网友B:
Error[Li005]: no definition for "__dwrite" [referenced from xxwritebuffered.o(dl7M_tlf.a)]
我按照 ...

您好,这个问题您是怎么解决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