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以太网] 关于lwip热拔插问题?

楼主(2021-11-13):
大家有没有遇到过LWIP的热拔插的时候,程序会死在超时里面。
目前我的程序功能是用的freertos+lwip,程序在插着网线的情况是正常的,网线拔掉重新插入,程序功能就不正常了,会一一直卡死在sys_timeout这个函数里面。
我已经做到了能把当前状态读出来 的,如网线断开或者插上。

但是插入后,无论怎么操作,还是不能解决卡死在sys_timeout这个函数里面。
各位有没有遇到相同的问题,请指教。

网友A:
竟然在插入网线的时候重新初始化lwip?这也太离谱了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竟然在插入网线的时候重新初始化lwip?这也太离谱了吧。

那应该怎么处理?

网友B:
热插拔涉及到的问题很多,可以参考下我这个帖子:

【实战经验分享】一劳永逸的解决网线随意热插拔问题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5386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热插拔涉及到的问题很多,可以参考下我这个帖子:

【实战经验分享】一劳永逸的解决网线随意热插拔问题

有没有freertos上面的操作 硬汉哥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有没有freertos上面的操作 硬汉哥

不限制使用的系统。这个是个通用方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限制使用的系统。这个是个通用方案。

一会试试 到时候有问题再请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