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FlashFS] 如图所示,意思是说RL-FlashFs用在norflash上则不兼容Fat?

楼主(2021-11-13):
如图所示,意思是说RL-FlashFs用在norflash上不不兼容Fat?

网友A:
对,就是一种嵌入式文件系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,就是一种嵌入式文件系统。

那就尴尬了,都无法用USB模拟U盘拷贝文件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就尴尬了,都无法用USB模拟U盘拷贝文件

对,这类文件系统是不可以的,还是littleFS之类的都是这种玩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,这类文件系统是不可以的,还是littleFS之类的都是这种玩法

这类文件系统都不能模拟U盘,一般用什么方法拷贝图片、字库到Flash呢,SD卡?

网友:
filex吧,rl_flash不支持nor flash的fat32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类文件系统都不能模拟U盘,一般用什么方法拷贝图片、字库到Flash呢,SD卡?

做个算法文件一键下载,看我此贴教程:

SD卡,QSPI Flash,SPI Flash都做了。

第3版emWin教程和ThreadX GUIX教程开工,双管齐下,GUIX更新至第28章,emWin更新至第50章(2021-10-01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8429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做个算法文件一键下载,看我此贴教程:

SD卡,QSPI Flash,SPI Flash都做了。

OK,3Q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做个算法文件一键下载,看我此贴教程:

SD卡,QSPI Flash,SPI Flash都做了。

这个一键下载,是不是只能通过MDK下载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一键下载,是不是只能通过MDK下载?

我们的脱机烧录器也可以。

H7-TOOL通过SWD接口脱机下载内部Flash + QSPI Flash + SPI Flash三合一操作说明,也支持1拖4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7011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