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以太网] 743+LAN8720 ping不通,不能获取IP,恳请指点排查方向

楼主(2021-11-13):
用pack installer 生成的telnet_server 或者用 STM32CubeMX 生成例程,一样的操作,接的是路由
F407+LAN8720 可以正常获取IP,ping通

H743+LAN8720不能ping同,绿灯亮,黄灯偶尔闪烁,布局布线两个板子都一样的,就是一个mcu+lan8720+hr91105a

跟踪的时候,能看到  Linkup,Rx  Tx包,

有点搞不懂了,如果是硬件问题,感觉也不像,恳请指点一下问题查找方向,谢谢

网友A:
1 、8720的地址配置没问题吧
2、 将你分散加载的主RAM修改为采用AXI SARAM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 、8720的地址配置没问题吧
2、 将你分散加载的主RAM修改为采用AXI SARAM试试。

感谢回复

原因终于找到了,低级错误,过程给大家讲一下,给后面的避免踩坑

1)8720地址错误排除了,因为有收发数据
2)通过Target配置,使用的AXI SARAM,排除
3)买了一块nucleo做对比,同样的操作流程,发现743 nucleo 可以

4)唯一的区别就是8720和8742A的区别,这两个理论上是没有区别的,这个是最迷惑人的地方
5)最后发现是ST32CubeMX自动生成的代码 RMII的引脚 速度设置的不对 GPIO_InitStruct.Speed = GPIO_SPEED_FREQ_LOW;

分析原因,IO低速的时候8720通信错误太多不能识别,8742A可能驱动能力强一些,能正常识别,也可能是
我的板子走线没有nucleo的走的好,刚好是临界状态

用ST32CubeMX配合RL-TCPNet还是很方便很快速的,代码的可读性也非常好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回复

原因终于找到了,低级错误,过程给大家讲一下,给后面的避免踩坑

我之前移植的也发现过 CUBEMX 有这个问题,ETH_MDC 的引脚在 CUBEMX 上只能是 LOW 而且不能修改,现在的版本应该已经修正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回复

原因终于找到了,低级错误,过程给大家讲一下,给后面的避免踩坑

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