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GD32移植ThreadX NetX问题

楼主(2021-11-14):
请问硬汉兄在移植ThreadX NetX时,nx_stm32_eth_driver.c和nx_stm32_eth_driver.h这两个文件从哪来的,源码文件netx-6.1.9_rel.zip里面也没有,应该不是硬汉兄自己写的吧,现在我需要把ThreadX NetX移植到GD32,用的时GD官方提供的库文件开发,没有HAL库,无法使用,请问我到哪去GD32版本的这个文件,谢谢

网友A:
官方的范例不是有嘛,st的开发包也都有,直接用st的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官方的范例不是有嘛,st的开发包也都有,直接用st的好了

还是用GD32官方给的固件库开发保险一点,毕竟GD32和STM32还是有一定区别的,直接用STM32的库会有隐患,毕竟是做产品,不是一个两个的闹着玩的,要稳妥。GD官方没有给NetX的范例

网友B:
M4系列吗,可以参考这个搞下。是ST提供的驱动,然后我在他们的基础上适配下我们的DM9162

STM32F4的ThreadX全家桶软包x-cube-azrtos-f4升级至V1.0.1(2021-11-11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d=109516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M4系列吗,可以参考这个搞下。是ST提供的驱动,然后我在他们的基础上适配下我们的DM9162

STM32F4的Threa ...

主要是要修改nx_stm32_eth_driver.c这个驱动接口文件,但是这个文件是基于HAL实现的,改成适应GD32的库文件,估计很有难度

网友A:
建议你别用threadx全家桶了,微软也没授权给gd,小心告你侵权,这样你也就没有现在的烦恼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你别用threadx全家桶了,微软也没授权给gd,小心告你侵权,这样你也就没有现在的烦恼了

微软不会就只给这几家授权了吧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微软不会就只给这几家授权了吧?

Threadx肯定不是免费的,费用要么GD给,要么就是客户给,都不想给,那肯定不能免费使用啊。乖乖用freertos+lwip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