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ubeIDE] STM32CubeIDE使用命令行编译程序

楼主(2021-11-15):
因为要写脚本语言来自动编译程序,所以,需要知道怎么在windows系统下,以命令行的方式调用STM32CubeIDE编译程序。

请问有人知道STM32CubeIDE怎么使用命令行编译程序吗?

网友:
我现在用的Eclipse,ST的也是基于Eclipse的,应该一样:
make -j8 -C 工程路径\Debug\ all

其中-j是多线程数。

楼主:
可以了~谢谢

命令行:
headless-build.bat -data C:\Users\Name\STM32CubeIDE\workspace_1.7.0 -cleanBuild NUCLEO‑F401RE

说明:
headless-build.bat =》位于 C:\ST\STM32CubeIDE_1.7.0\STM32CubeIDE (根据自己安装的路径)
C:\Users\Name\STM32CubeIDE\workspace_1.7.0 =》workspace的路径
NUCLEO‑F401RE =》 在workspace里的project名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