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客户分享] 雅特力把M4干到288M,不知道能跑多少分

楼主(2021-11-15):
最近去看了一下,这是跟M4较上劲了,不知道coremark能跑多少分。

网友:
这个主频可以。

网友A:
新出来的产品吗?那个型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新出来的产品吗?那个型号?

AT32F435和AT32F437

网友B:
flash是硬伤,使用要小心被坑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flash是硬伤,使用要小心被坑

flash有什么硬伤?

网友B:
叠封SPI Flash,速度慢的要死,超过零等待的flash不建议做程序,否则问题一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叠封SPI Flash,速度慢的要死,超过零等待的flash不建议做程序,否则问题一堆

我以为啥硬伤,这个小case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以为啥硬伤,这个小case

等你被坑了再说小case,过来人经验,要慎用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叠封SPI Flash,速度慢的要死,超过零等待的flash不建议做程序,否则问题一堆

现在的叠瓦硬盘模式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现在的叠瓦硬盘模式?

不是,就是芯片没有flash,用spi flash当flash,封装在一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,就是芯片没有flash,用spi flash当flash,封装在一起

是的,我之前也被这种坑过

网友:
关键是你买不到,有点货还派发,分配,登记,整的跟战略物资似的。

网友:
大家好,请问一下,AT32的供货情况现在咋样?能不能放心替代STM32F4系列?

网友:
厂家寄了2个样片来,H7-TOOL 脱机烧录中将增加这2个系列。
目前供货紧张。

前256KB FLASH是零等待的。

网友D(2021-12-20):
跑分结果出来了,具体如下,供大家参考。
1、Kei
实验环境:
Keil        V5.26.2
ARMCC           V5.06 update 6 build 750
C Flags        -c --cpu Cortex-M4.fp -D__MICROLIB -g -O3 -Otime--apcs=interwork --split_sections --loop_optimization_level=2

跑分结果:
IC Type        Core        代码区域        CPU Frequency(MHz)        分数
AT32F435/437        M4F        ZW        288        835.3

2、IAR
实验环境:
IAR        V8.2
IAR C/C++ Compiler for ARM        V8.32.3.193(8.32.3.193)
Option        Optimize for speed, no size constraints

跑分结果:
IC Type        Core        代码区域        CPU Frequency(MHz)        分数
AT32F435/437        M4F        ZW        288        1002.74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跑分结果出来了,具体如下,供大家参考。
1、Kei
实验环境:

和IAR差的有点大。试试keil的default优化?没准会更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