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请教下,gprs 模块,有没有什么指令可以提取对应的 sim卡卡号啊 ?

楼主(2021-11-16):
请教下,gprs 模块,有没有什么指令可以提取对应的 sim卡卡号啊 ?

网友A:
自己看模块说明啊,卡号移动的部分卡有写入在sim卡,其他大部分读了没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己看模块说明啊,卡号移动的部分卡有写入在sim卡,其他大部分读了没用

模块说明 看了,貌似 有获取 sim 卡本身的id号,
使用 AT+CCID 可以查询到 sim 卡的 id 号
另外使用指令 AT+CNUM 没有查询到 电话号码,难道是我的sim卡没有写入 电话号码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