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TOOL电池方案

楼主(2021-11-16):
改装现有H7-TOOL硬件,添加电池的方案。
加装1个小电路板负责充放电管理,单线和H750通信。

网友:
终于要支持电池方案了

网友:
这个好弄呢,电池尺寸要选好。我还想自己改一下USB口,改成C口,加协议板,支持PD充电。再来一个0-24V可调电压输出。我想……想的有点多了。

网友A:
老版本硬件能升级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老版本硬件能升级吗

这个是初步的方案,等最终定型了看下是否方便升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老版本硬件能升级吗

就是用于老版本升级的。

不过目前电池只有 600mAH的一款能放到底壳内部。容量有点小。能连续工作 1.5小时。

网友:
电池方案用于离线下载就更方便了,支持支持

网友:
我目前都是用12V的外挂电源。使用还是可以的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就是用于老版本升级的。

不过目前电池只有 600mAH的一款能放到底壳内部。容量有点小。能连续工作 1.5 ...

感觉可以用一节 18650电池,再搞好低功耗。两周 无压力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感觉可以用一节 18650电池,再搞好低功耗。两周 无压力。。

18650这个确实有超大容量的,就是得重新设计外壳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用于老版本升级的。

不过目前电池只有 600mAH的一款能放到底壳内部。容量有点小。能连续工作 1.5 ...

1.5个小时对于我来说可以了,

网友D:
可以考虑外挂一个带电池的底座

网友E:
可以考虑加个无线充电模块,模块现在不是很贵, 搞就搞高大上一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可以考虑加个无线充电模块,模块现在不是很贵, 搞就搞高大上一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可以考虑加个无线充电模块,模块现在不是很贵, 搞就搞高大上一点。

确实。无线充电模块现在价格很便宜了,而且很薄,基本不占体积,感觉很有必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可以考虑外挂一个带电池的底座

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,找了下没有太合适的,有那种mini充电宝,看着也不太方便。

网友:
确实,带电池无线的优势就出来了

网友:
我更关心什么时候可以用上,有就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8650这个确实有超大容量的,就是得重新设计外壳了。

26650,5000ma,一个小型充电宝。还能给手机充电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