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串口数据收发任务规划。

楼主(2021-11-16):
一共四路串口数据,每一路串口都需要发送,并接受解析数据。我用freerots的规划是这样的:

任务一:每20ms执行一次,四路串口的发送函数都在这个任务里面。
任务二:串口1数据解析处理函数
任务三:串口2数据解析处理函数
任务四:串口3数据解析处理函数
任务五:串口4数据解析处理函数

我的规划是这样的,有没有更好的规划呢?

网友A:
先按这个办法规划编程,测试一下。串口发送数据多少字节?波特率多大?解析错误,重新发送,会不会影响严重问题?只有串口发送和接收吗?开八个任务。接收发送各开一个任务。呵呵。

网友B:
发送一个任务,接收一个任务如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发送一个任务,接收一个任务如何

所有串口的接收都放一个任务里面。
通过事件标志组来判断是哪个串口接收到了数据,然后执行对应串口的数据解析代码。
是这样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按这个办法规划编程,测试一下。串口发送数据多少字节?波特率多大?解析错误,重新发送,会不会影响严重 ...

所有串口发送放一个任务,所有串口接收放一个任务,这样比较合理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所有串口发送放一个任务,所有串口接收放一个任务,这样比较合理?

四个处理等级一样可以这样。如果某一个要优先处理,可以单独拿出来。
看你串口这块要求了。。

网友:
接收放在中断里面处理,不需要任务,每个端口的数据解析和发送放在一个任务里面,任务里面解析数据为主,发送和接收能用DMA就用DMA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所有串口的接收都放一个任务里面。
通过事件标志组来判断是哪个串口接收到了数据,然后执行对应串口的数 ...

可以的。中断里面只是接收数据,解析在任务里面实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