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STM32H743读取eMMC速度慢

楼主(2021-11-16):
使用cubeMX生成代码,读写某eMMC,手册上的读写速度是测量值的20倍左右,实际只能测出来10几MB/s,这种情况应该修改哪方面的东西,再进行测试呢

网友A:
你的读速度怎么测试的,裸机API测试还是带了文件系统测试,eMMC配置的时钟频率多少,采用的1线,4线还是8线模式。

楼主:
裸机API测试,8线,时钟的话,我发现在设置成高速模式后,分频并不影响速度,不知道为什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读速度怎么测试的,裸机API测试还是带了文件系统测试,eMMC配置的时钟频率多少,采用的1线,4线还是8线 ...

但是我的SDMMC时钟设置只有32M,因为要128M下运行程序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裸机API测试,8线,时钟的话,我发现在设置成高速模式后,分频并不影响速度,不知道为什么

示波器测试下你的时钟线实际速度多少。如果是主控也是BGA封装不太好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