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BOOT/IAP] 实战技能分享,一劳永逸的解决BOOT跳转APP失败问题,含MDK AC5,AC6和IAR,同时制作了一个视频操作说明

楼主(2021-11-17):
注:看文档不是很清楚的话,专门也制作了视频版,见楼主位末尾。

背景知识:

BOOT跳转到APP,就跟我们程序里面函数调用跳转是一样的,并不会复位外设,需要用户手动去操作。导致我们BOOT跳转APP经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,根本原因还是BOOT跳转前没有提供一个干净的环境给APP运行,这个环境如果可以达到和程序刚上电时的状态是最好的。
一般情况下,大家的跳转程序应该是下面这种玩法,各种倒腾中断,外设复位等,那个遗漏了,在APP里面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

static void JumpToApp(void)
{
        uint32_t i=0;
        void (*SysMemBootJump)(void);        /* 声明一个函数指针 */
        __IO uint32_t BootAddr = 0x08100000; /* STM32H7的系统BootLoader地址 */

        /* 设置所有时钟到默认状态,使用HSI时钟 */
        HAL_RCC_DeInit();

        /* 关闭全局中断 */
        DISABLE_INT();

        /* 关闭滴答定时器,复位到默认值 */
        SysTick->CTRL = 0;
        SysTick->LOAD = 0;
        SysTick->VAL = 0;

        /* 关闭所有中断,清除所有中断挂起标志 */
        for (i = 0; i < 8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VIC->ICER[i]=0xFFFFFFFF;
                NVIC->ICPR[i]=0xFFFFFFFF;
        }

        /* 使能全局中断 */
        ENABLE_INT();

        /* 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,首地址是MSP,地址+4是复位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*/
        SysMemBootJump = (void (*)(void)) (*((uint32_t *) (BootAddr + 4)));

        /* 设置主堆栈指针 */
        __set_MSP(*(uint32_t *)BootAddr);

        /* 在RTOS工程,这条语句很重要,设置为特权级模式,使用MSP指针 */
        __set_CONTROL(0);

        /* 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 */
        SysMemBootJump();

        /* 跳转成功的话,不会执行到这里,用户可以在这里添加代码 */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
        }
}

解决办法:

我们跳转前,人为的做一个跳转操作,提供一个干净的运行环境,思路框图如下:

框图含义:我们的正常BOOT里面有各种操作,跳转前逐个复位太繁琐,经常会有各种遗漏没考虑到,特别是BOOT里面用到了,APP也用到的外设。

那么我们就可以人为的执行一个软件复位,复位后直接跳转到APP即可,这里就有一个核心,就是我们要设置一个不被编译器初始化的变量,我们可以BOOT和APP里面都使用。

MDK AC5设置:

AC5设置设置最简单,定义下即可。

uint32_t g_JumpInit __attribute__((at(0x20000000), zero_init));

MDK AC6设置:

uint32_t g_JumpInit __attribute__( ( section( ".bss.NoInit")));

分享加载设置:
;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 *** Scatter-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generated by uVision ***
;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LR_IROM1 0x08000000 0x00200000  {    ; load region size_region
  ER_IROM1 0x08000000 0x00200000  {  ; load address = execution address
   *.o (RESET, +First)
   *(InRoot$$Sections)
   .ANY (+RO)
  }

  RW_IRAM1 0x20000000 UNINIT 0x00000004  {  ; RW data - 128KB DTCM
          *(.bss.NoInit)
  }

  RW_IRAM2 0x24000000 0x00080000  {  ; RW data - 512KB AXI SRAM
    .ANY (+RW +ZI)
  }
}

IAR设置:

定义:
#pragma location = ".NoInit"
uint32_t g_JumpInit;

分散加载设置:
/*###ICF### Section handled by ICF editor, don't touch! ****/
/*-Editor annotation file-*/
/* IcfEditorFile="$TOOLKIT_DIR$\config\ide\IcfEditor\cortex_v1_0.xml" */
/*-Specials-*/
define symbol __ICFEDIT_intvec_start__ = 0x08000000;
/*-Memory Regions-*/
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    = 0x08000000;
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      = 0x081FFFFF;
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    = 0x24000000;
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      = 0x2407FFFF;
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ITCMRAM_start__ = 0x00000000;
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ITCMRAM_end__   = 0x0000FFFF;
/*-Sizes-*/
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= 0x1000;
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heap__   = 0x800;
/**** End of ICF editor section. ###ICF###*/

define memory mem with size = 4G;
define region ROM_region      = mem:[from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  to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];
define region RAM_region      = mem:[from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  to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];
define region ITCMRAM_region  = mem:[from __ICFEDIT_region_ITCMRAM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ITCMRAM_end__];
define region NoInit_region  = mem:[from 0x20000000 to 0x20000004];

define block CSTACK    with alignment = 8, size =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  { };
define block HEAP      with alignment = 8, size = __ICFEDIT_size_heap__     { };

initialize by copy { readwrite };
do not initialize  { section .noinit };

place at address mem:__ICFEDIT_intvec_start__ { readonly section .intvec };

place in ROM_region   { readonly };
place in RAM_region   { readwrit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lock CSTACK, block HEAP };
place in NoInit_region  {section .NoInit};

do not initialize  { section .NoInit };

案例下载:

视频操作讲解说明:

网友A:
实际项目中,我都是用芯片内部flash区域来判断是否跳转用户程序,其它都差不多,浪费了一点flash资源,不过感觉现在得芯片也不差那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实际项目中,我都是用芯片内部flash区域来判断是否跳转用户程序,其它都差不多,浪费了一点flash资源,不过 ...

内部Flash也不错,就是要搞了内部Flash的擦写操作,产品操作不频繁的话,也是不错的选择。

像H7这种不太合适,最小擦除需要128KB。

网友B:
有电池的话,跳转变量放备份区也可以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电池的话,跳转变量放备份区也可以吧

没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电池的话,跳转变量放备份区也可以吧

没有电池也可以的。

网友C:
硬汉哥,那这个意思,我是不是把变量放到外部EEPROM中也可以呀?

网友D:
APP启动后,不用配置中断向量表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硬汉哥,那这个意思,我是不是把变量放到外部EEPROM中也可以呀?

没问题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APP启动后,不用配置中断向量表吗

要的,中断向量是在APP里面已经配置好了,这个地方不用动。

网友E:
我们也是这么做的,补充一下。

网友F:
Segger Embedder Studio实现方法如下。注意AXI_RAM区域不行,数值一上电就直接复位了。DTCM区域可以实现:
1. XML文件中增加一个地址范围的定义(需定义在DTCM中。DTCM的前0x400个字节我留给中断向量表了所以我这里从0x20000400开始):
// BOOT标志 = 4B
    <MemorySegment name="USER_MEM"          start="0x20000400" size="0x00000004" access="Read/Write" />

2. icf文件中增加定义相关区域的属性(在icf文件中,memory > region > block > section,这里没用到block):
define region region_USER_RAM   = USER_MEM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链接XML里的USER_MEM区域,名为region_USER_RAM

do not initializ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section .USER_RAM 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指示这个section不要初始化

place in region_USER_RA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section .USER_RAM, section .USER_RAM.* };         // 定义section,以便在代码中使用。并定义了这个section所属的region。

3. 在代码中定义标志变量:
__attribute__((section(".USER_RAM"))) static u32 user;

并在Bootloader程序中判断:
if (user == 0x5A) {
    // 跳转到APP
    } else {
    // 置标志后重启
    user = 0x5A;
    HAL_NVIC_SystemReset();
    }

附:XML文件和ICF文件右击工程名,在这两处可直接打开: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实际项目中,我都是用芯片内部flash区域来判断是否跳转用户程序,其它都差不多,浪费了一点flash资源,不过 ...

那样直接上个flashDB很香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们也是这么做的,补充一下。

谢谢分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Segger Embedder Studio实现方法如下。注意AXI_RAM区域不行,数值一上电就直接复位了。DTCM区域可以实现:
...

跟我的方法一样,我昨晚测试就是不行,真邪门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跟我的方法一样,我昨晚测试就是不行,真邪门。

我反复上下电测试多次都没问题,你是哪的问题啊,一上电一条指令都不运行数值也会变化?

网友:
F1是不是不行啊,复位之后RAM区域也都复位了

网友H:
试了下可以了,忘记勾选RAM区域不初始化的勾勾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们也是这么做的,补充一下。

请教下,对于第一次上电做的校验一般做哪些内容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反复上下电测试多次都没问题,你是哪的问题啊,一上电一条指令都不运行数值也会变化?

你方便的话,试试主RAM使用AXI SRAM,直接将DTCM RAM的头0x2000 0000到0x2000 0004给这个未初始化变量使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试了下可以了,忘记勾选RAM区域不初始化的勾勾了

好的,直接设置option也行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你方便的话,试试主RAM使用AXI SRAM,直接将DTCM RAM的头0x2000 0000到0x2000 0004给这个未初始化变量使 ...

试了下,也可以的。你的工程发过来我试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试了下,也可以的。你的工程发过来我试试?

楼主位的boot程序里面的SES程序就是我配置的,不行,方便的话,你看看

网友H:
引用 网友E:
我们也是这么做的,补充一下。

可否请教下,第一次上电时,校验是个什么流程?APP下载的时候在头尾添加了固定的一些信息么,然后下载完成后去头尾读取,读到了说明下载成功?校验完成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可否请教下,第一次上电时,校验是个什么流程?APP下载的时候在头尾添加了固定的一些信息么,然后下载完 ...

crc就行

成功实现MDK自动生成hex文件的crc值并附加到hex文件末尾(bin也支持),然后跟STM32的硬件CRC计算值做比较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7379&fromuid=58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crc就行

成功实现MDK自动生成hex文件的crc值并附加到hex文件末尾(bin也支持),然后跟STM32的硬件CRC ...

好,谢谢,我研究下

网友I:
硬汉,有个疑问想请教下,像H750这些跑在外部flash里的,要先开启内存映射,假如软复位后就初始化QSPI开启内存映射跳转到外部flash执行程序,那QSPI外部flash不是一直运行在一个比较低的频率?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硬汉,有个疑问想请教下,像H750这些跑在外部flash里的,要先开启内存映射,假如软复位后就初始化QSPI开启 ...

如果是外部QSPI Flash的话,得初始化QSPI Flash再跳转。

网友J:
大佬,sct设置以后,需要编译不?我在Target里面设置的IRAM1是0x20000000, 0x20000, 一编译sct的文件就会覆盖。要么就在target里面把IRAM1后面的NOINIT勾上,但是128KB的RAM都不复位的话,会不会有什么影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大佬,sct设置以后,需要编译不?我在Target里面设置的IRAM1是0x20000000, 0x20000, 一编译sct的文件就会覆 ...

你这个地方没有设置吧,要设置这里: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这个地方没有设置吧,要设置这里:

哦哦,原来如此,多谢硬汉大佬指点

网友K:
引用 网友F:
试了下,也可以的。你的工程发过来我试试?

请问这个软件是什么啊,还能看到内存和占用率?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请问这个软件是什么啊,还能看到内存和占用率?

这个是Embedded Studio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Embedded Studio

谢谢大佬!

网友L:
请问硬汉,NVIC_SystemReset之后,所有的引脚都复位了,如果硬件需要一个引脚输出高电平保持整个系统供电,这种情况怎么用您这方法进行跳转呢?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请问硬汉,NVIC_SystemReset之后,所有的引脚都复位了,如果硬件需要一个引脚输出高电平保持整个系统供电, ...

弄个上拉电阻。

网友:
确实从硬件上能解决这问题,谢谢

网友M(2022-01-17):
这个变量的地址有什么讲究吗?我用的F411芯片,设置成0x20000000,编译报错,所以可否将变量设置在RAM区靠后的位置?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这个变量的地址有什么讲究吗?我用的F411芯片,设置成0x20000000,编译报错,所以可否将变量设置在RAM区靠 ...

编译报错不正常,貌似是定义有误。方便的话,贴下你的定义方式。

网友M:
引用 楼主:
编译报错不正常,貌似是定义有误。方便的话,贴下你的定义方式。

我用的AC5,定义就是复制的那句代码:
uint32_t g_JumpInit __attribute__((at(0x20000000), zero_init));
报错如下:
改成0x20000400没问题,0x20000200也会报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我用的AC5,定义就是复制的那句代码:
uint32_t g_JumpInit __attribute__((at(0x20000000), zero_init) ...

我看了下map文件,0x20000000这个位置被main文件里的变量占用了,应该是这个原因导致的报错。然后把main文件里的变量移到函数里,其他外设里定义的变量又占用了这个位置。。。

网友M:
引用 网友M:
我用的AC5,定义就是复制的那句代码:
uint32_t g_JumpInit __attribute__((at(0x20000000), zero_init) ...

原来是这里的问题,没有把0x20000000的地址给分出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原来是这里的问题,没有把0x20000000的地址给分出来

好的,

网友N:
你们都能实现吗?奇怪,为什么我用NUCLEO-H743ZI试了一下就是不行呢?哪里姿势不对?!
.sct文件:
;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 *** Scatter-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generated by uVision ***
;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LR_IROM1 0x08000000 0x00200000  {    ; load region size_region
  ER_IROM1 0x08000000 0x00200000  {  ; load address = execution address
   *.o (RESET, +First)
   *(InRoot$$Sections)
   .ANY (+RO)
   .ANY (+XO)
  }
  RW_IRAM1 0x20000000 UNINIT 0x00000004  {  ; RW data
   *(.bss.NoInit)
  }
  RW_IRAM2 0x24000000 0x00080000  {
   .ANY (+RW +ZI)
  }
}

uint8_t no_init __attribute__((section(".bss.NoInit")));

。。。

printf("1. 0x%X\r\n", no_init);
        no_init = 0xCC;
        printf("2. 0x%X\r\n", no_init);
        HAL_Delay(1000);

        NVIC_SystemReset();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你们都能实现吗?奇怪,为什么我用NUCLEO-H743ZI试了一下就是不行呢?哪里姿势不对?!
.sct文件:

好吧 我知道了 uint8_t no_init得是uint32_t no_init

网友O:
g_JumpInit这个变量没有被初始化,是不是有很小的概率与0xAA553344相等?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g_JumpInit这个变量没有被初始化,是不是有很小的概率与0xAA553344相等?

仅首次上电有一次相同的可能,这个不影响,可以直接跳转。

不放心,可以配合这个用。

STM32H7各种复位原因查找方法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0699&fromuid=58

网友P:
硬汉哥,请问一下是程序跳转从boot跳转到app,反过来是否可行,也是在程序运行在app区时跳转到boot区,这样的操作是否可行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内部Flash也不错,就是要搞了内部Flash的擦写操作,产品操作不频繁的话,也是不错的选择。

像H7这种不 ...

实际项目中,我们也是这么做的,在flash中划分可以标志位的区域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硬汉哥,请问一下是程序跳转从boot跳转到app,反过来是否可行,也是在程序运行在app区时跳转到boot区,这样 ...

没问题,可以来回跳转的。

网友P:
引用 楼主:
没问题,可以来回跳转的。

好的,多谢硬汉哥!
使用系统boot这个我知道是可以跳转的,我想问的是自己写的boot和app程序是否能相互跳转?
还有就是按照您的说法从app跳转到boot,系统外设应该会复位是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好的,多谢硬汉哥!
使用系统boot这个我知道是可以跳转的,我想问的是自己写的boot和app程序是否能相互 ...

分享个基于STM32H7的BOOT和APP代码都使用RTX5的案例,相互之间任意跳转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7247&fromuid=58

网友N(2022-02-18):
IAP(AC6无OS)  APP(AC6无OS) IAP跳APP可以IAP(AC6无OS)  APP(AC6带OS threadx) IAP跳APP不成功
带OS有什么特殊之处

网友N:
引用 网友N:
IAP(AC6无OS)  APP(AC6无OS) IAP跳APP可以IAP(AC6无OS)  APP(AC6带OS threadx) IAP跳APP不成功
带OS有什么 ...

自我解答一波,自己的锅,由于用的是G0 RAM太小了 IAP定义的一个测试用数组太大 删掉就一切OK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自我解答一波,自己的锅,由于用的是G0 RAM太小了 IAP定义的一个测试用数组太大 删掉就一切OK了

网友:
有个小疑问,像G0这种单RAM就直接在keil的options for Target里面的Read/Write Memory Areas进行设置就可以了,而不需要手动去改分散加载文件,比较好。但是像H7这种两个RAM,在keil里面好像就没法设置。

网友Q:
小白请教一下,为啥软件复位g_JumpInit 不会被初始化?boot和app的ram可以重叠么?怎么理解好

网友(2022-03-21):
引用 网友M:
原来是这里的问题,没有把0x20000000的地址给分出来

老哥,同样的问题,能具体说说咋解决的吗?在Target里设置分为IRAM1;START 0x20000000 SIZE 0x04

楼主:
引用 网友Q:
小白请教一下,为啥软件复位g_JumpInit 不会被初始化?boot和app的ram可以重叠么?怎么理解好

设置这个地址不重新初始化了。

网友R:
MDK5 是不是不能在main函数开始位置设置跳转操作了? 而是改到修改宏定义的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R:
MDK5 是不是不能在main函数开始位置设置跳转操作了? 而是改到修改宏定义的值

可以,如果你之前MDK4编译下载没问题,使用MDK5也是没问题的。

网友P:
引用 网友L:
请问硬汉,NVIC_SystemReset之后,所有的引脚都复位了,如果硬件需要一个引脚输出高电平保持整个系统供电, ...

除了上拉电阻还有其他的方法吗?
直接在app程序跳转到boot程序,其他的外设是否是保持app的状态,这样供电是否就是还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除了上拉电阻还有其他的方法吗?
直接在app程序跳转到boot程序,其他的外设是否是保持app的状态,这样供 ...

保持的,正常的app和boot相互跳转就跟你函数跳转是一样的。

网友(2022-06-10):
引用 网友A:
实际项目中,我都是用芯片内部flash区域来判断是否跳转用户程序,其它都差不多,浪费了一点flash资源,不过 ...

我也是这样。选择最后一页。本身有默认参数存放flash。把其中几个字节留下来用于跳转判定。

网友S:
hello,硬汉:

我认真看完视频,并在stm32-v5开发板上实践了一遍。我有一个疑问,请看下面函数里的红色部分的疑问???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JumpToApp
*        功能说明: 跳转到APP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void JumpToApp(void)
{

        void (*SysMemBootJump)(void);        /* 声明一个函数指针 */
        __IO uint32_t BootAddr = 0x1FFF0000; /* STM32F4的系统BootLoader地址 */

        g_JumpInit = 0xAA553344;  /* 这里再给g_JumpInit赋值0xAA553344的意义是什么? */

        /* 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,首地址是MSP,地址+4是复位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*/
        SysMemBootJump = (void (*)(void)) (*((uint32_t *) (BootAddr + 4)));

        /* 设置主堆栈指针 */
        __set_MSP(*(uint32_t *)BootAddr);

        /* 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 */
        SysMemBootJump();

        /* 跳转成功的话,不会执行到这里,用户可以在这里添加代码 */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
        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S:
hello,硬汉:

我认真看完视频,并在stm32-v5开发板上实践了一遍。我有一个疑问,请看下面函数里的红色 ...

网友T:
硬汉哥,我这边按这个试了下,中间变量  在 reset后 变成0了 怎么回事。重启后这个样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T:
硬汉哥,我这边按这个试了下,中间变量  在 reset后 变成0了 怎么回事。重启后这个样子。

问题已经解决,程序没有正确放到非初始化空间。

网友U(2022-07-11):
没有设置中断向量表位置。 碰到不自己设置VECT的APP会挂

楼主:
引用 网友U:
没有设置中断向量表位置。 碰到不自己设置VECT的APP会挂

要设置,ST的默认都是在system文件里面

网友V:
这种视频能否做成单机版,不用联网也可以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V:
这种视频能否做成单机版,不用联网也可以看。

下载个B站客户端,可以方便的下载视频。

网友W(2022-08-16):
boot用ac5,app用ac6可以吗,我的app改为ac6跳过去直接异常

楼主:
引用 网友W:
boot用ac5,app用ac6可以吗,我的app改为ac6跳过去直接异常

没问题,AC6要注意那个NoInit是否正常设置了,分散加载文件里面要正常配置下

网友W:
引用 楼主:
没问题,AC6要注意那个NoInit是否正常设置了,分散加载文件里面要正常配置下

确实是这里出了问题,关于外部sram配置的的    RW_IRAM5 0x68000000 UNINIT 0x00200000  {   ; RW data - 2MB SRAM(0xC0000000)
        *(.bss.NoInit)
        }
这里去掉bss还是不对,该怎么改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W:
确实是这里出了问题,关于外部sram配置的的    RW_IRAM5 0x68000000 UNINIT 0x00200000  {   ; RW data - ...

将名字改为.bss.RAM_SRAM_OUT   不使用.bss.NoInit这个名字就可以解决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那样直接上个flashDB很香的。

我有在项目上的boot和app用flashdb,很好用,就是占资源还挺大的

网友X:
引用 楼主:
跟我的方法一样,我昨晚测试就是不行,真邪门。

在Segger Studio下测试,运行到SysMemBootJump()后即触发HardFault_Handler,程序跳转不成功,还未找到原因

楼主:
引用 网友X:
在Segger Studio下测试,运行到SysMemBootJump()后即触发HardFault_Handler,程序跳转不成功,还未找到原 ...

SES这个,后面得专门做个Demo。

网友Y(2022-10-11):
分散加载文件没有勾选内部的RAM,程序运行起来是可以使用的吗 我看AC5的例子里面是没有勾上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Y:
分散加载文件没有勾选内部的RAM,程序运行起来是可以使用的吗 我看AC5的例子里面是没有勾上的

使用了自定义分散加载后,这里的RAM配置就不起作用了。

网友Z:
引用 网友F:
Segger Embedder Studio实现方法如下。注意AXI_RAM区域不行,数值一上电就直接复位了。DTCM区域可以实现:
...

你好,请问下DTCM区域复位时数据不会丢失是在哪个文档有说明啊,我找了STM32H7编程手册及参考手册都没有看到,麻烦告知下出处,谢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Z:
你好,请问下DTCM区域复位时数据不会丢失是在哪个文档有说明啊,我找了STM32H7编程手册及参考手册都没有 ...

这个要设置。

STM32H7软件复位NVIC_SystemReset后,各个RAM继续保持原有数据的问题总结(2019-10-03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5217&fromuid=58

网友:
硬汉老师说真的一语中的,我就是USB有时没反应, 需要重新上电才能正常使用 , 现在用了老师的方法,目前没出现USB无法连接的情况 , 老师太强了!!!

网友AA:
硬汉老师好! 我一直搞不懂 Keil MDK 魔术棒里的 IROM1 跟 IROM2有啥区分 , BOOT跟APP 跟这有关系吗 ? 我附上自己的BOOT和APP分配 , 有劳老师指点一二,感谢感谢
Boot :
APP:

网友AA:
补充一点 , 上面的设置 跟 这个是否要一致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A:
硬汉老师好! 我一直搞不懂 Keil MDK 魔术棒里的 IROM1 跟 IROM2有啥区分 , BOOT跟APP 跟这有关系吗 ? 我附 ...

ROM没问题,RAM不用,APP的RAM直接整个区域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A:
补充一点 , 上面的设置 跟 这个是否要一致?

不用,一般MDK可以正常识别。

网友AA:
引用 楼主:
不用,一般MDK可以正常识别。

老师,就是保持默认下载算法即可是吗?  感谢老师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A:
老师,就是保持默认下载算法即可是吗?  感谢老师!

对,MDK可以识别出来。

网友AB:
硬汉哥你好,今天在gd32单片机上实现这个功能,见附件图片,按照1234的顺序,也就是图中的顺序,当执行到第四步的时候发现SysMemBootJump的值和第二步赋值时的值已经不一样了,是个非法地址,所以跳转失败,之后我修改了一下顺序,改为2314,就可以跳转,但是再后来我又改为1234的顺序,又可以跳转了,之前我以为是使能了主栈,导致了一些局部变量的变化,现在看来也不是这样,请教下大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B:
硬汉哥你好,今天在gd32单片机上实现这个功能,见附件图片,按照1234的顺序,也就是图中的顺序,当执行到第 ...

这问题太诡异了,估计你的程序有其它隐含bug吧,

可以试试程序里面什么都不干,上电后直接调用这个函数跳转试试。

网友:
从psp切换到msp的时候,跳转地址变化了变化了,所以跳转失败了,执行跳转的时候如果我手动将pc的值改为复位向量的地址就可以跳转,所以我是哪里出错了

网友AB:
引用 楼主:
这问题太诡异了,估计你的程序有其它隐含bug吧,

可以试试程序里面什么都不干,上电后直接调用这个函 ...

我是这样想的,SysMembootjump是个局部变量,当你从psp切换到msp的时候,Sysmembootjump这个局部变量的值已经变了,最后一句函数调用去访问Sysmembootjump的时候,得到的值应该是不对的,psp和msp不想等的,我改成全局变量就OK,这也说的通,应该是这个原因,大哥这样对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B:
我是这样想的,SysMembootjump是个局部变量,当你从psp切换到msp的时候,Sysmembootjump这个局部变量的值 ...

PSP和MSP切换,这个阶段还仅仅是SP寄存器的更新,你前面设置的SysMembootjump地址对应的值还不会更新,除非进行到这个阶段,你程序程序被抢占了。

网友AB:
引用 楼主:
PSP和MSP切换,这个阶段还仅仅是SP寄存器的更新,你前面设置的SysMembootjump地址对应的值还不会更新,除 ...

(1)我的程序被抢占了这里指?
(2)今天花了时间看了下,是因为编译器的优化选项(Arm clang  编译器V6.18),如下图所示是优化选项-O0的汇编代码        图中的局部变量都是以sp的偏移在栈上访问,所以从 psp 切换到 msp 之后,sp的值已经发生了变化,(图中蓝色圈起来的地方)    LDR   r1, [sp, #0x04]   ,     这里的 (sp+0x04)里面的内容已经不再是 AppJumpAddr 的内容,这里跳转肯定是失败的,之后我将优化选项改为-O1,经过优化之后不再使用 sp 的访问变量,全部使用寄存器来操作,应该是为了优化速度,这样的话就可以跳转,因为调整sp也不会产生影响(就没有再用sp),后来我又测试了一下,用 volatile 来修饰 AppJumpAddr ,果然,又使用了栈,跳转失败。
(3)所以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,局部变量在你切换了栈指针之后再去访问栈上的变量肯定是不对的。
目前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是这样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PSP和MSP切换,这个阶段还仅仅是SP寄存器的更新,你前面设置的SysMembootjump地址对应的值还不会更新,除 ...

你前面设置的SysMembootjump地址对应的值还不会更新

这个变量在栈上,他的值确实没有更新,但是 sp 的值更新了,之后再用 sp 来访问栈上的变量就不对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B:
(1)我的程序被抢占了这里指?
(2)今天花了时间看了下,是因为编译器的优化选项(Arm clang  编译器V ...

我也测试了下,确实是这样的,实践出真知,不能想当然。

实际测试发现只有AC6的0级优化有这个问题,其它的所有优化都正常(是直接寄存器记录,包括AC5),都会不会重新操作栈地址去读取。AC6这个0级优化竟然不是直接变量地址访问,而是继续通过栈去访问。。。

AC6这个零级优化慎用,太容易入坑。又增加一条:

初步确诊MDK AC6的0级优化是个大坑,玩不顺手的话,慎用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9584
记录下完整过程。

网友AB:
引用 楼主:
我也测试了下,确实是这样的,实践出真知,不能想当然。

实际测试发现只有AC6的0级优化有这 ...

-O0只有一个好处,程序无优化调试方便,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9584,这个帖子里面的问题我全部都遇到过,大哥总结的太好了,我觉得其实AC6 的 -O0不优化的操作应该是正常的啊,首先局部变量在栈上,每次访问使用 sp 到栈上访问,只要不切换栈,都是没问题的,直接使用寄存器才是优化过后的操作,我觉得这样也说的通,不过搞清楚问题就好了,谢谢大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B:
-O0只有一个好处,程序无优化调试方便,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9584,这 ...

非常赞的问题,周报给大家也分享下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非常赞的问题,周报给大家也分享下。

谢谢,以后要在论坛里面多学习

网友AC:
AC5 3级优化
BOOT里面没操作DWT 然后跳转到APP DWT初始化的时候进入HardFault_Handler了
这行就进去了
CoreDebug->DEMCR &= ~CoreDebug_DEMCR_TRCENA_Msk;         // ~0x01000000;
/**
 * @brief  Initializes DWT_Clock_Cycle_Count for DWT_Delay_us function
 * @return Error DWT counter
 *         1: clock cycle counter not started
 *         0: clock cycle counter works
 */
uint32_t DWT_Delay_Init(void)
{
  /* Disable TRC */
  CoreDebug->DEMCR &= ~CoreDebug_DEMCR_TRCENA_Msk; 	// ~0x01000000;
  /* Enable TRC */
  CoreDebug->DEMCR |= CoreDebug_DEMCR_TRCENA_Msk; 	// 0x01000000;

  /* Disable clock cycle counter */
  DWT->CTRL &= ~DWT_CTRL_CYCCNTENA_Msk; 	// ~0x00000001;
  /* Enable  clock cycle counter */
  DWT->CTRL |=  DWT_CTRL_CYCCNTENA_Msk; 	// 0x00000001;

  /* Reset the clock cycle counter value */
  DWT->CYCCNT = 0;

  /* 3 NO OPERATION instructions */
  __ASM volatile ("NOP");
  __ASM volatile ("NOP");
  __ASM volatile ("NOP");

  /* Check if clock cycle counter has started */
  if (DWT->CYCCNT)
  {
    return 0; /*clock cycle counter started*/
  }
  else
  {
    return 1; /*clock cycle counter not started*/
  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C:
AC5 3级优化
BOOT里面没操作DWT 然后跳转到APP DWT初始化的时候进入HardFault_Handler了
这行就进去了

这个是哪家芯片,这个API也是他们家设计的吗,另外MDK AC5调节下,APP下载到首地址能正常运行吗,不下载到APP地址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哪家芯片,这个API也是他们家设计的吗,另外MDK AC5调节下,APP下载到首地址能正常运行吗,不下载 ...

boot和app分别刷到0x8000000和0x8020000,刷进去都运行正常的。
但是OTA刷入APP的bin之后跳转到APP旧不正常了
芯片是STM32F407VET6

网友AC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哪家芯片,这个API也是他们家设计的吗,另外MDK AC5调节下,APP下载到首地址能正常运行吗,不下载 ...

我这边的是这样的:
分区:
1.boot 起始地址 0x8000000 大小 0x2000
2.app1 起始地址 0x8020000 大小 0x2000
3.app2 起始地址 0x8040000 大小 0x2000

逻辑:
boot只做app更新以及跳转,没有业务逻辑。
boot里面判断app1的最后一个uint32_t的值,如果不是更新状态就直接跳转到app1.
如果是更新状态是的话就擦除app1,然后复制app2到app1,再擦除app1,最后再跳转到app1.

app1里面有根据业务判断通过lwip将bin下载到app2。下载完成会在app1的最后位置写入一个uint_32的更新状态值,然后重启。
重启通过下面这个代码
/**
 * @brief 复位重启
 * @note
 */
void mcu_restart(void)
{
  __disable_irq() ;
  __set_FAULTMASK(1); //关闭所有中断
  NVIC_SystemReset(); //复位
}

boot和app的RAM都是起始地址0x20000000,大小0x10000,这个共用有没有影响的?我没用那个分享加载。
boot里面只开了一个usart2用来打印调试信息。
app 没用os的,开了一些usart和定时器 搞了lwip,然后用了DWT做延迟。
就是在这个DWT初始化的时候出问题了 进HardFault_Handler。

这是boot里面的跳转函数,App_Addr就是app1的起始地址 0x8020000
/** @bieaf 	程序跳转函数
	* @return none	返回值
	*/
void IAP_ExecuteApp (uint32_t App_Addr)
{
  if (((*(__IO uint32_t *)App_Addr) & 0x2FFE0000) == 0x20000000)	//检查栈顶地址是否合法.
  {
    uint32_t i=0;
    void (*SysMemBootJump)(void);        /* 声明一个函数指针 */

    /* 关闭全局中断 */
    DISABLE_INT();

    /* 关闭滴答定时器,复位到默认值 */
    SysTick->CTRL = 0;
    SysTick->LOAD = 0;
    SysTick->VAL = 0;

    /* 设置所有时钟到默认状态,使用HSI时钟 */
    HAL_RCC_DeInit();

    /* 关闭所有中断,清除所有中断挂起标志 */
    for (i = 0; i < 8; i++)
    {
      NVIC->ICER[i] = 0xFFFFFFFF;
      NVIC->ICPR[i] = 0xFFFFFFFF;
    }

    /* 使能全局中断 */
    ENABLE_INT();

    /* 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,首地址是MSP,地址+4是复位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*/
    SysMemBootJump = (void (*)(void)) (*((uint32_t *) (App_Addr + 4)));

    /* 设置主堆栈指针 */
    __set_MSP(*(uint32_t *)App_Addr);

    /* 在RTOS工程,这条语句很重要,设置为特权级模式,使用MSP指针 */
    __set_CONTROL(0);

    /* 跳转到系统APP */
    SysMemBootJump();
  }
  else
  {
    printf("There is None APP to jump,ERROR!!!\r\n");
  }
	/* 跳转成功的话,不会执行到这里,用户可以在这里添加代码 */
}

app1里面就是在main方法开始加了中断向量表地址 偏移
SCB->VTOR = FLASH_BASE | Application_1_Addr;/* 更改中断向量表地址 偏移到APP1 地址 	*/

楼主:
引用 网友AC:
我这边的是这样的:
分区:
1.boot 起始地址 0x8000000 大小 0x2000

1、这个函数放在这里试试。

2、然后我们楼主位分享的APP和BOOT工程都有使用DWT,我将两个工程的AC5优化都设置为3级优化,测试正常。

测试正常运行。

具体你自己再查查你那边的问题吧。

网友AD(2022-12-17):
硬汉哥,按照您的方法,MDK AC5设置会报如下错误。

网友:
硬汉哥,还有一个疑问,看您的H7-TOOL的Bootloader是把内存首地址用宏定义出来用,我试了下,内存还是被清掉了,请问是我哪里设置不对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D:
硬汉哥,按照您的方法,MDK AC5设置会报如下错误。

你的MDK Option选项里面配置使用这个空间了,你要腾出来个地方给这个变量用。

网友AD:
引用 楼主:
你的MDK Option选项里面配置使用这个空间了,你要腾出来个地方给这个变量用。

谢谢硬汉哥,在MDK Option选项卡和sct文件两种方式都实现了。之前的跳转方式升级之后有卡死的现象,换成您这个方式就没遇到这个问题了。最近把您做的AES加密方式也用到项目中了。后面我再把MD5加密方式也弄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D:
谢谢硬汉哥,在MDK Option选项卡和sct文件两种方式都实现了。之前的跳转方式升级之后有卡死的现象,换成 ...

说错了,是MD5校验。

网友AE:
   /* 在RTOS工程,这条语句很重要,设置为特权级模式,使用MSP指针 */         __set_CONTROL(0);    这里说的RTOS工程说的使用了RTOS的APP?

网友:
  • /* 在RTOS工程,这条语句很重要,设置为特权级模式,使用MSP指针 */
  •         __set_CONTROL(0);
  • 这里说的RTOS工程说的是使用了RTOS的APP工程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E:
/* 在RTOS工程,这条语句很重要,设置为特权级模式,使用MSP指针 */         __set_CONTROL(0);    这里 ...

是你的boot使用了RTOS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你的boot使用了RTOS

网友AF(2023-03-03):
硬汉哥,想请教个问题,我遇到了BOOT程序跳转APP失败的情况,  上电启动时,BOOT跳转失败,卡死,但是当我重新烧写boot程序后,第一次跳转可以成功,但是再次关机、上电,又无法跳转,而且debug仿真是软件复位,每次也都能正常跳转,这大概是什么原因呢

网友:
void Boot_Jump_To_App(void)
{
    UINT32 JumpAddress;

    __set_MSP(*( __IO uint32_t* )APP_CODE_START_ADDR);
      (*(void(*)(void))(*(volatile  UINT32*) (JumpAddress)))();

跳转函数做的比较简单  稍微加个rcc复位函数,boot空间就超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F:
硬汉哥,想请教个问题,我遇到了BOOT程序跳转APP失败的情况,  上电启动时,BOOT跳转失败,卡死,但是当我 ...

找到问题原因了,跟BOOT跳转无关,程序跑飞原因是近期修改USB业务,把MCU外设初始化过程中的USB_host_init屏蔽掉了,但是FATFS文件系统初始化依然在上电复位过程中...  FATFS_LinkDriver函数往U盘路径挂载文件系统失败,导致卡死

但奇怪的是看门狗复位、KEIL debug复位后,即使没有初始化USB host,FATFS文件系统初始化也不会卡死,直接运行下去,类似于之前描述的情况

网友AG:
请问这个操作SES能用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G:
请问这个操作SES能用吗?

没问题,SES有个ld文件,操作方法和IAR的icf文件一样。

网友AH:
有cubeide的配置教程吗,关于上电不初始化RAM空间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H:
有cubeide的配置教程吗,关于上电不初始化RAM空间的

https://community.nxp.com/t5/i-M ... 8877/highlight/true

网友AI(2023-05-12):
硬汉哥,请教一下就是我已经正常移植BOOT和APP了,但是当我板子断电以后重新上电,就还是跳转到BOOT程序里,按照你的教程里面定义g_JumpInit的值,就是重新上电,值又变了,无法进入APP程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I:
硬汉哥,请教一下就是我已经正常移植BOOT和APP了,但是当我板子断电以后重新上电,就还是跳转到BOOT程序里 ...

你的分散加载是不是没有设置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的分散加载是不是没有设置。

用的AC5编译器,没有设置分散加载,直接这样定义的uint32_t g_JumpInit __attribute__((at(0x20000000), zero_init))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I:
硬汉哥,请教一下就是我已经正常移植BOOT和APP了,但是当我板子断电以后重新上电,就还是跳转到BOOT程序里 ...

细看了下你的回复,断电后RAM数据就丢失了,就是这样的,要先进入一次boot,然后跳转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细看了下你的回复,断电后RAM数据就丢失了,就是这样的,要先进入一次boot,然后跳转的。

好的,明白了,感谢硬汉哥!

网友AJ(2023-07-28):
引用 楼主:
如果是外部QSPI Flash的话,得初始化QSPI Flash再跳转。

硬汉大佬,更具这个方式设置了BOOT跳转,然后也在跳转前初始化了QSPI FLASH, 请问一下为什么debug APP程序的时候,地址并不是0x9000000, 而是还在0x8xxxxx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J:
硬汉大佬,更具这个方式设置了BOOT跳转,然后也在跳转前初始化了QSPI FLASH, 请问一下为什么debug APP程 ...

那说明没有正常运行到0x9000000地址空间。

网友AK:
STM32F407VE出现一下报错,MDK AC5环境,标准库开发;system_stm32f4xx.o(.data) type RW incompatible with boot.o(.ARM.__AT_0x20000000) type ZI in er RW_IRAM1.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.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load addresses in the image map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K:
STM32F407VE出现一下报错,MDK AC5环境,标准库开发;system_stm32f4xx.o(.data) type RW incompatible wit ...

在MDK Option的RAM配置里面把对应的地址空间腾出来,否则冲突了。

网友Q(2023-10-17):
请教硬汉兄,MDK AC6怎么指定函数的加载地址?是跟数据一样? APP里面的代码是否可以调用boot里的函数代码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Q:
请教硬汉兄,MDK AC6怎么指定函数的加载地址?是跟数据一样? APP里面的代码是否可以调用boot里的函数代码 ...

这个得用ThreadX动态内存管理才行。

第4期ThreadX视频教程:单片机动态APP加载玩法,像手机电脑一样加载卸载多个应用软件(2022-05-01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2203

第5期ThreadX视频教程:单片机动态APP加载MPU玩法,隔离应用和系统,APP死机了系统也不会挂(2022-05-15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2368

网友:
,详细,全面,完美解决遇到的问题

网友:
mark,正需要啊

网友AL(2023-12-07):
楼主您好!IAR中,在设置栈顶地址的时候,提示未定义_ASM。如何正确使用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L:
楼主您好!IAR中,在设置栈顶地址的时候,提示未定义_ASM。如何正确使用呢?

这两个函数删掉,不要自己做,实用CMSIS软件包提供的。

网友AL:
引用 楼主:
这两个函数删掉,不要自己做,实用CMSIS软件包提供的。

我测试一下,可以确定是跳转地址不成功,就是设置栈顶地址没成功,楼主说的CMSIS是有相关的设置栈顶地址的函数吗?找了一下,没找到,还请赐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L:
我测试一下,可以确定是跳转地址不成功,就是设置栈顶地址没成功,楼主说的CMSIS是有相关的设置栈顶 ...

__set_CONTROL
__set_PSP
__set_MSP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在MDK Option的RAM配置里面把对应的地址空间腾出来,否则冲突了。

硬汉哥,您说的腾出这个位置,下图这种方式更改就可以吗?其他不需要更改了吗

网友AM:
C:\Users\Luna\Desktop\1.png硬汉老师,0x2000 0000的地址是这样分出来的吗?我bootloader程序主函数这样写后,还是进不去app程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M:
硬汉老师,0x2000 0000的地址是这样分出来的吗?我bootloader程序主函数这样写后,还是进不去app程序

楼主位有提供例子,把我的例子下载下来对比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M:
硬汉老师,0x2000 0000的地址是这样分出来的吗?我bootloader程序主函数这样写后,还是进不去app程序

我理解错啦,我一直以为是掉电复位后ram数据还能保存,软复位后就好啦

网友AN(2024-01-31):
引用 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,程序没有正确放到非初始化空间。

硬汉大佬,我的理解是这个AA553344除非写到flash中,怎么保证程序都复位了,这个值还没有被初始化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N:
硬汉大佬,我的理解是这个AA553344除非写到flash中,怎么保证程序都复位了,这个值还没有被初始化呢?

这个问题专门做过一个总结。

STM32H7软件复位NVIC_SystemReset后,各个RAM继续保持原有数据的问题总结(2019-10-03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5217

网友AD(2024-06-25):
硬汉哥,用您这个方法,最近遇到一个问题,芯片是STM32F429IGT6,现在4个板子,有两个板子未初始化变量的值都是0x560F8DF,不管重新上电还是从APP软件复位到Bootloader,这个未初始化变量的值都是0x560F8DF。
左边串口打印是异常板子的数据,右边是正常板子的数据。我试了#define App_Update  *(uint32_t*)0x20000000和__attribute__((at(0x20000000),zero_init)) uint32_t App_Update;两种定义方法现象都是一样的,该怎么排查这个问题呢?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D:
硬汉哥,用您这个方法,最近遇到一个问题,芯片是STM32F429IGT6,现在4个板子,有两个板子未初始化变量的值 ...

刚才试了用备份域来做APP和BootLoader的标志变量,有问题的板子的备份域的数据被清零了。

网友AD:
更正一下,刚刚再确认了下,备份域寄存器和备份域SRAM的数据没有丢失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D:
更正一下,刚刚再确认了下,备份域寄存器和备份域SRAM的数据没有丢失。

你这个是AC5还是AC6,这两个设置不同。

AC5仅需要这个:uint32_t g_JumpInit __attribute__((at(0x20000000), zero_init));

你那边这种方式实在不好使的话,就是使用内部Flash,外部EEPROM或者SPI Flash记录下

网友AD:
引用 楼主:
你这个是AC5还是AC6,这两个设置不同。

AC5仅需要这个:uint32_t g_JumpInit __attribute__((at(0x2000 ...

嗯嗯,是AC5,用备份域SRAM好使点,存FLASH或者EEPROM是最后的办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D:
嗯嗯,是AC5,用备份域SRAM好使点,存FLASH或者EEPROM是最后的办法。

对,备份域也不错。

网友(2024-08-08):
提个问题,芯片STM32H750,使用SEGGER Embedded Studio,
这个理解对吗:BOOT程序和APP程序是两个项目,都有完整的中断向量表。把两个程序分别烧录到第1、2个扇区。APP程序的中断向量表应该从0x08020000开始。

但是我看APP压缩包里的SEGGER Embedded Studio项目里的MemoryMap文件和flash.icf文件,flash的起始地址还是0x08000000。
我的疑问是,这样中断向量表会指向第一扇区吧?

网友AO:
引用 楼主:
楼主位的boot程序里面的SES程序就是我配置的,不行,方便的话,你看看

硬汉大佬,有segger编译调试stm32的教程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O:
硬汉大佬,有segger编译调试stm32的教程吗

Embedded Studio吗

这个

Embedded Studio工程模板制作方法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0433&fromuid=58

网友AP:
硬汉,楼顶给出的2个例程中,Bootloader的中断向量区分配在0x08000000,App的中断向量区分配在0x08100000,从Bootloader引导跳转到App后,我没看到在程序中使用类似SCB->VTOR的指令来切换到新的中断向量区,MCU是如何实现中断向量区地址的切换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P:
硬汉,楼顶给出的2个例程中,Bootloader的中断向量区分配在0x08000000,App的中断向量区分配在0x08100000, ...

设置了,APP全工程检索VTOR就找到位置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Embedded Studio吗

这个

好的,感谢硬汉大佬

网友AP:
硬汉,我还有一个疑问:如果把Bootloader程序的Flash地址设置到0x08000000,App程序的Flash地址设置到0x08001000,若分别独立加载2个程序,可以看到地址0x00000000分别映射到了0x08000000或0x08001000。现在把2个目标文件合并成1个文件烧录到STM32F4芯片中,那么地址0x00000000会映射到哪里?怎么决定是用哪个分散加载文件实现的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P:
硬汉,我还有一个疑问:如果把Bootloader程序的Flash地址设置到0x08000000,App程序的Flash地址设置到0x080 ...

看此贴就明白了

【不是问题的问题】为什么STM32的Flash地址要设置到0x08000000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9321&fromuid=58

网友AP:
引用 楼主:
看此贴就明白了

【不是问题的问题】为什么STM32的Flash地址要设置到0x08000000

此贴我之前都看过了,但是帖子里没有说明 “(关键在于)把2个目标文件合并成1个文件后,地址0x00000000是映射到Bootloader的中断向量表还是App的?是如何映射的”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P:
此贴我之前都看过了,但是帖子里没有说明 “(关键在于)把2个目标文件合并成1个文件后,地址0x00000000是 ...

对于F4系列,上电后固定的是0x0800 0000做的映射,这个是无法改变的。

上电后,映射的哪个,是你的VTOR寄存器设置的,你设置的那个就从那里读取向量表。

网友AP:
引用 楼主:
对于F4系列,上电后固定的是0x0800 0000做的映射,这个是无法改变的。

上电后,映射的哪个,是你的VTO ...

但是我仅单独加载App程序(它的Flash地址设置到0x08001000),进入调试模式后,查看到内存0x00000000实际映射到了0x08001000,其内容是一致的。(stm32f4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P:
但是我仅单独加载App程序(它的Flash地址设置到0x08001000),进入调试模式后,查看到内存0x00000000实际 ...

将0x0800 0000 到 0x08001000 擦除干净。

且你没有手动配置脚本,F4系列是无法直接在0x08001000调程序的。

之所以能调试和重映射了,是因为配置了这个,比如MDK

FUNC void Setup (void) {
  SP = _RDWORD(0x24000000);			// 设置堆栈指针
  PC = _RDWORD(0x24000004);			// 设置PC指针
  _WDWORD(0xE000ED08, 0x24000000);	// 设置中断向量表地址
}

LOAD Objects\output.axf INCREMENTAL // 先装载代码到CPU内部RAM  (工程选项中就不要选Load Application ar Startup)
Setu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再调用Setup函数修改堆栈和PC指针(因为SP的值需要从目标代码中读取)
g, main								// 运行到main()函数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将0x0800 0000 到 0x08001000 擦除干净。

且你没有手动配置脚本,F4系列是无法直接在0x08001000调程序 ...

我按照你说的又做了下实验:将0x08000000 到 0x08001000 擦除干净,F4确实无法直接跳转到0x08001000的程序。谢谢硬汉!

网友AQ:
今天测试了Boot和APP两个工程,在跳转从Boot跳转到APP,跳转成功了,但是在APP程序中卡在了HAL_GetTick()中,没有数据,导致APP程序无法运行,这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电池的话,跳转变量放备份区也可以吧

没电池也可以,只要不断电,备份区是可以保持的,
我就这么干的,然后直接复位,就是一个干净的系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Q:
今天测试了Boot和APP两个工程,在跳转从Boot跳转到APP,跳转成功了,但是在APP程序中卡在了HAL_GetTick()中 ...

你发的这个APP的中断向量表地址是不是没有修改到0x08100 0000里面,我在你的工程里面没有看到设置的地方。

SCB->VTOR = VECT_TAB_BASE_ADDRESS | VECT_TAB_OFFSET;

网友AQ:
引用 楼主:
你发的这个APP的中断向量表地址是不是没有修改到0x08100 0000里面,我在你的工程里面没有看到设置的地方 ...

谢谢硬汉哥,就是这个问题,之前用的那种麻烦的方式,用一劳永逸没有注意这个,还是对整体了解不够透彻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Q:
谢谢硬汉哥,就是这个问题,之前用的那种麻烦的方式,用一劳永逸没有注意这个,还是对整体了解不够透彻!

解决了就好。

网友AR:
硬汉老师,在AC5中使用这种方法可不可以对这个变量初始化成一个特定的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AR:
硬汉老师,在AC5中使用这种方法可不可以对这个变量初始化成一个特定的值

可以的。

网友AS(2024-09-15):
RAM一直被重置,后来,直接手动把MDK里RAM的配置1份掰成2份,然后第2份勾选"NoInit",就可以了。

变量也是这样定义(地址写第2个RAM的首地址就OK):
uint32_t g_JumpInit __attribute__((at(0x2001C000), zero_init));

不过我这里RAM不是乱掰的,是手册中写的SRAM有SRAM1(128KB)、SRAM2(16KB),我才这样掰开的。

128 Kbytes of system SRAM ...... The embedded SRAM is divided into up to two blocks: SRAM1 and SRAM2

楼主:
引用 网友AS:
RAM一直被重置,后来,直接手动把MDK里RAM的配置1份掰成2份,然后第2份勾选"NoInit",就可以了。

变量也 ...

谢谢分享

网友AR:
C:\Users\SUN\Desktop
硬汉老师在MDK5中设置IRAM1和IRAM2有什么讲究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R:
硬汉老师在MDK5中设置IRAM1和IRAM2有什么讲究没

没有特别讲究,特别注意不同RAM块的区别,比如有些RAM块不支持通用DMA,这样的话,如果你的程序DMA缓冲被分配到这个RAM块就会出问题,注意这点就行。

网友AR:
引用 楼主:
没有特别讲究,特别注意不同RAM块的区别,比如有些RAM块不支持通用DMA,这样的话,如果你的程序DMA缓冲被 ...

我下载了您的例程看了,您选择IRAM2的起始地址从0x24000000开始的。我现在的疑问就是:选择这个起始地址的依据是什么。如何根据单片机来选择地址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R:
我下载了您的例程看了,您选择IRAM2的起始地址从0x24000000开始的。我现在的疑问就是:选择这个起始地址 ...

这个没有特别含义。

我这个例子选择这个是因为这个AXI SRAM空间有512KB的RAM空间

网友AT(2024-10-18):
硬汉大佬依旧如此热爱分享

楼主:
引用 网友AT:
硬汉大佬依旧如此热爱分享

网友AR:
引用 网友AB:
(1)我的程序被抢占了这里指?
(2)今天花了时间看了下,是因为编译器的优化选项(Arm clang  编译器V ...

哥,你好。我的问题和你的类似。但按照你说的方法区修改了,包括修改那个变量为全局变量,修改优化等级。但是还是没能实现跳转。我同样的跳转程序,gd32c103都能跳转,但是现在这个gd32e230就不能,可以的话贴一下你的跳转程序,我学习学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R:
哥,你好。我的问题和你的类似。但按照你说的方法区修改了,包括修改那个变量为全局变量,修改优化等级。 ...

如果有外置EEPROM或者SPI Flash的话,将变量存到外置Flash也可以的

网友AR:
引用 楼主:
如果有外置EEPROM或者SPI Flash的话,将变量存到外置Flash也可以的

我今天改了,能跳转到app了,但是到app了之后,运行systick_config之后就会进入HardFault_Handler。现在头都大了。改了优化等级,-o0连SystemInit都不能完成。硬汉老师支支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R:
我今天改了,能跳转到app了,但是到app了之后,运行systick_config之后就会进入HardFault_Handler。现在 ...

APP里面什么都不做, 仅做个LED翻转,正常不

网友AU:
实际应用好像是主程序连上客户端 接收到客户端指令 在备份区做标记重启 BOOT检测备份区标记进入等待升级指令

楼主:
引用 网友AU:
实际应用好像是主程序连上客户端 接收到客户端指令 在备份区做标记重启 BOOT检测备份区标记进入等待升级指 ...

如果是内置Flash做备份区,不太方便,比如楼主位使用的是STM32H743/H750系列,这个系列一个扇区是128KB,占用空间大,擦写时间长。

如果带纽扣电池的BackRAM也可以的,这个跟楼主位的方法差不多。

网友AR:
引用 楼主:
APP里面什么都不做, 仅做个LED翻转,正常不

不正常,led初始化之后就进入了HardFault_Handler里面。主函数的while(1)进不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R:
不正常,led初始化之后就进入了HardFault_Handler里面。主函数的while(1)进不去。

看下HardFault的错误类型

网友AV:
引用 楼主:
编译报错不正常,貌似是定义有误。方便的话,贴下你的定义方式。

这种方法对于H7而言,128KB SRAM1(0x30000000) + 128KB SRAM2(0x3002 0000) + 32KB SRAM3(0x30040000)这些区域是不能这样使用的。同时测试发现,DTCM空间任何位置都是没任何问题的,但是AXI SRAM和SRAM4只能使用前面一小部分空间,使用后面空间也是不行的。这个原因还没找到。目前直接使用了DTCM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V:
这种方法对于H7而言,128KB SRAM1(0x30000000) + 128KB SRAM2(0x3002 0000) + 32KB SRAM3(0x30040000)这 ...

STM32H7软件复位NVIC_SystemReset后,各个RAM继续保持原有数据的问题总结(2019-10-03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5217&fromuid=58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STM32H7软件复位NVIC_SystemReset后,各个RAM继续保持原有数据的问题总结(2019-10-03)
https://www.ar ...

感谢老大,很有帮助。我按照这个思路测试下看看

网友AW:
大佬,想请教一下,我网上找到的资料。在  boot 代码跳进 app 代码时, 有的是设置 中断向量表的偏移量, 有的是 设置主堆栈指针。
这两个有什么差异吗?还是说 设置中断向量表的偏移量就是 设置主堆栈指针?如果有差异,那么应该怎么设置?两个都是必须的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W:
大佬,想请教一下,我网上找到的资料。在  boot 代码跳进 app 代码时, 有的是设置 中断向量表的偏移量,  ...

这是种两种东西,都要设置。跳转APP前,MSP一定要设置,而中断向量表地址可以在BOOT里面设置,也可以在APP里面设置,在APP里面设置的话,一定要在中断开启运行之前就设置,否则运行的中断入口地址还是BOOT程序的。

网友AV:
引用 网友AV:
这种方法对于H7而言,128KB SRAM1(0x30000000) + 128KB SRAM2(0x3002 0000) + 32KB SRAM3(0x30040000)这 ...

原因找到了  因为cache我配置错了。直接关闭D-cache 或者 重启复位之前调用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();就不会有问题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V:
原因找到了  因为cache我配置错了。直接关闭D-cache 或者 重启复位之前调用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(); ...

谢谢分享。

只是这样的使用反倒麻烦了,不如全部UITN32_T,怎么用都没问题。

网友(2024-11-26):
讲解是挺详细,学习

网友AX(2025-02-08):
看到大家BOOT与APP之间跳转的方法,我总结一下和进行一些拓展,如果不对,还得请大家指正。
1、声明变量,并赋予不被编译器初始化的属性。变量赋值状态后,通过软件复位进行跳转。
2、使用备份寄存器保存状态。赋值状态后,通过软件复位进行跳转。
3、使用flash保存状态。软件启动后根据状态进行跳转。
4、使用外部EEPROM/Flash保存状态。原理同3.

优:
1、方便设置,通用性强。
2、如果有备用电池,app更新过程中外部电源断电,重启后依旧可以进入升级状态继续更新。
3、app更新过程中电源断电,重启后依旧可以进入升级状态继续更新。
4、同3
劣:
1、更新过程中如果断电,会变砖
2、依赖备用电池,通用性不强
3、额外占用flash,F1系列的扇区1/2k的还能接受,如果是H7的,一个扇区就128k了。
4、依赖外部EEPROM/Flash,通用性不强

最后硬件上尽可能保留一个按钮,如果真的变砖了,还能通过按钮进入升级模式挽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X:
看到大家BOOT与APP之间跳转的方法,我总结一下和进行一些拓展,如果不对,还得请大家指正。
1、声明变量, ...

谢谢分享。

网友AY:
还是有点问题,如果APP程序有bug,跑飞了,就不能从APP跳转到BOOT去刷程序了。就算重新上电,BOOT也是直接跳转到APP,死循环,所以BOOT上电后还是得留后门,可以强制刷写APP

楼主:
引用 网友AY:
还是有点问题,如果APP程序有bug,跑飞了,就不能从APP跳转到BOOT去刷程序了。就算重新上电,BOOT也是直接 ...

是的,这种的可以APP双备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