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为什么我定时器中断采集100个点 但是定时器中断只进入一次

楼主(2021-11-17):
为什么我定时器中断采集100个点  但是定时器中断只进入一次

楼主:
有人可以回复一下吗

网友A:
你的中断配置发下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中断配置发下看看

这是中断配置,和主程序

网友:
看着没啥问题,中断里面除了清除标志位,其它都注释掉看看是否正常进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