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求助,用ADS1278采集交流信号,为啥采样大于100Hz的正弦波,采样到的波形就不太对

楼主(2021-11-17):
ADS1278设置的模式是:

Format0:         1
Format1:         0
Format2:         0    SPI 数据发送模式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Test0:             0
Test1:             0   正常操作模式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MODE0:         1
MODE1:         1    低速模式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PWDN[7:0]       8个通道全部打开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SYNC              接高电平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CLKDIV           接地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其中CLK:400KHz,SCLK:200KHz
输入的正弦波信号幅值为1.2V。

10HZ

10HZ

100HZ

100HZ

300HZ

300HZ

这分别采样是10HZ,100HZ,300HZ所得到的波形,所以请问一下大家,为啥采样大于100Hz,所采样到的数据就不太对了。

采样频率与时钟的关系

采样频率与时钟的关系

网友A:
你的ADC采样率配置的多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ADC采样率配置的多少。

我看技术手册上写,采样频率应为时钟频率的8倍

楼主:
技术手册上说是时钟频率的1/8,我时钟频率设置的是400KHz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技术手册上说是时钟频率的1/8,我时钟频率设置的是400KHz

方便的话,你直接说你的采样率是多少就行,多个时钟周期一次采样,是24个SCLK时钟采样一次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方便的话,你直接说你的采样率是多少就行,多个时钟周期一次采样,是24个SCLK时钟采样一次吗

不好意思哈,采样频率应该为50KHz,但由于我设置的模式是8个通道从一个引脚输出,这样应该是经过192个SCLK采样一次

网友(2022-10-08):
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?又可能是接收端的问题么?数据量过大,接收端处理不过来。

网友:
从你的采样波形看,10HZ波形才50个点,采样率才500HZ左右,采样率太低,采集100HZ信号,一个周期才5个点,根本恢复不了正弦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