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ZYNQ ThreadX 部分移植与演示

楼主(2021-11-17):
本次演示是基于vivado 2018.3版本完成的。硬件是7020 512M DDR 7010与7020的arm a9核是相同的,可以直接参考自己的硬件进行创建自己的工程。
本次的原始工程文件连接在论坛中已经可以找到。下载并解压,使用其中的xilinx下的文件。当前创建的threadx工程文件除了tx_initialize_low_level.S文件其余都是基于最新的6.1.9.

当前的文件工程见附件

1、 创建Vivado工程

我们创建一个名为Ailurus的工程:

一路Next

处理器选择:

到这里点击Finish即可.

2、配置ZYNQ处理器及其相关外设

创建新bd文件,使用默认名design_1。

点击+号,输入zynq, 提示zynq处理器双击:

我的硬件配置如此,自己可以根据自己的硬件进行配置即可

DDR 配置

点击OK,确认,并如图所示连接:

我们电机下方红线处,验证我们的最小系统设计,如果没有问题进入下一步。file:///C:/Users/10322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28.png

生成HDL 文件,再次点击GenerateOutput Products:file:///C:/Users/10322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32.png

点击Generate Bitstream:file:///C:/Users/10322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34.png

完成后,到处bit文件到xSDK中

方便后期的Petalinux等设计使用。一定要勾选Includebitstreamfile:///C:/Users/10322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37.png

启动SDK:file:///C:/Users/10322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39.png

3、创建ThreadX 链接库:File->New->Other->Xilinx->LibraryProject点击Next:

修改如红线处:

我们把从github上下载好的文件的threadx->common中的inc与src文件夹和Port->cortex_a9->gnu中的inc与src文件夹内容全部拷贝到,当前工程的src文件夹中,
同时解压文件夹下的src目录下tx_initialize_low_level.S拷贝到当前工程的src文件夹下。同时将下原文件夹中的common_file文件夹拷贝到工程文件夹下面:
工程文件夹下面文件:

这个时候我们点击编译,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成功生成了libtx.a库文件:

4、 创建ThreadX例程:

File->New->Application Project,创建一个名为demo_threadx的工程,注意红线部分的选项:第一次创建应用,我们选择基于当前的platform创建一个新的bsp。

选择Hello World:file:///C:/Users/10322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47.png

我们首先编译当前的Hello World 确认无误后继续下一步:

5、修改编译选项添加common_file文件夹:

我们右键项目->New->Other->General->Floder->Next->Advance->LinkTo alternate location (Linkerd Floder)->Finishfile:///C:/Users/10322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51.png

这时候我们将HelloWorld.c文件修改为我们下载的demo中的demo_threadx.c文件并且编译:出现error: tx_api.h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错误, 因为该文件在tx库工程中,我们在demo_threadx工程中添加对应的include文件夹以及对应的库的文件夹:
右键demo_threadx工程,属性->C/C++ Build->Settings->ARM v7Gcc compiler->Inferred Options->SoftWare Platform增减/tx/src文件夹:
C/C++ Build->Settings->ARM v7 Linker ->Libraries增减之前生成的tx库;
在C/C++ Build->Settings->ARM v7 Linker-> Inferred Options->SoftWare Platform中增加对应库的文件夹。

此时我们重新进行编译:

编译完成,进行一下测试:右键工程,Debug As -> Debug Configurations->XilinxC/C++ application (System Debuger)

至此,demo_threadx工程创建完毕:

其余的关于FileX、USBX、NetX的工程创建可以按照这个创建,他们都依赖于libtx.a库,比如USBX,NetX等同时还依赖于FileX的库,NetX需要按照自己的phy芯片修改对应驱动,其余的就可以按照此例子在对应位置添加对应文件以及目录即可。

这是早些时候的测试版本:

网络测试:

网友:
帖子编辑中,一会好。

网友:
楼主威武,最近也准备学下ZYNQ!!!!

网友(2022-01-02):
开始对这种神奇的CPU感兴趣了。以前都是CPU+CPLD组合使用。cpu与CPLD之间使用自定义协议。

网友:
厉害,我自己也在想做这个,FPGA才接触了几天什么都不懂,打心眼感谢楼主分享知识

网友(2022-07-21):
楼主真的太牛了,最近一直在弄ZC706移植ThreadX,这篇教程帮了大忙

网友A:
请教下楼主,有用过新版的tx_initialize_low_level.S吗?用6.1.9的A9 GNU tx_initialize_low_level.S的话貌似一直有异常啊,在build FIQ mode CPSR之后LR就一直异常,最后返回也是错的地址,微软和Xilinx官方也都没有更新支持最新的porting demo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教下楼主,有用过新版的tx_initialize_low_level.S吗?用6.1.9的A9 GNU tx_initialize_low_level.S的话貌 ...

这个确实没有用过,我记得新版本的和我用的Demo里面的版本差异很大,所以就没有尝试使用最新的。 可以对比一下差异化,定向分析。 不过如果不追求最新版,用Demo里面的也未尝不可。 该有的新功能都支持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确实没有用过,我记得新版本的和我用的Demo里面的版本差异很大,所以就没有尝试使用最新的。 可以对 ...

嗯嗯是的,用楼主的demo确实可以正常运行,应该是新porting设置系统栈哪里有问题,zynq的ld和官方example的ld差异有点大,想用新版是有点小强迫症

网友:
感谢分享  最近也刚搞了个zynq  改天我去试试看

网友(2022-10-17):
移植 GitHub 最新代码, 直接报错 ;  IDE 是 Xilinx Vitis IDE v2022.1.0 (64-bit);

网友(2023-06-18):
arm-none-eabi-gcc -mcpu=cortex-a9 -mfpu=vfpv3 -mfloat-abi=hard -Wl,-build-id=none -specs=Xilinx.spec -Wl,-T -Wl,../src/lscript.ld -L../../zc702_bsp/ps7_cortexa9_0/lib -L../../tx/debug -o "demo_threadx.elf"  ./src/demo_threadx.o  ./common_file/asm_vectors.o ./common_file/board_setup.o   -ltx -Wl,--start-group,-lxil,-lgcc,-lc,--end-group
d:/xilinx2018p3/sdk/2018.3/gnu/aarch32/nt/gcc-arm-none-eabi/bin/../lib/gcc/arm-none-eabi/7.3.1/../../../../arm-none-eabi/bin/ld.exe: cannot find -ltx
collect2.exe: error: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
make: *** [makefile:42: demo_threadx.elf] Error 1

请问程序是在Ubuntu下编译的吗?Windows下报这个错误

网友:
arm-none-eabi-gcc -mcpu=cortex-a9 -mfpu=vfpv3 -mfloat-abi=hard -Wl,-build-id=none -specs=Xilinx.spec -Wl,-T -Wl,../src/lscript.ld -L../../zc702_bsp/ps7_cortexa9_0/lib -L../../tx/debug -o "demo_threadx.elf"  ./src/demo_threadx.o  ./common_file/asm_vectors.o ./common_file/board_setup.o   -ltx -Wl,--start-group,-lxil,-lgcc,-lc,--end-group
d:/xilinx2018p3/sdk/2018.3/gnu/aarch32/nt/gcc-arm-none-eabi/bin/../lib/gcc/arm-none-eabi/7.3.1/../../../../arm-none-eabi/bin/ld.exe: cannot find -ltx
collect2.exe: error: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
make: *** [makefile:42: demo_threadx.elf] Error 1

请问程序是在Ubuntu下编译的吗?windows下一直报这个错误

网友B:
请教一下,我这这参考这个移植到我们自已的硬件上,发现用ATKKPING 不断的ping 有掉包的情况。  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教一下,我这这参考这个移植到我们自已的硬件上,发现用ATKKPING 不断的ping 有掉包的情况。  不知道 你 ...

没有测过长时间持续ping 包,短时间ping 测过(超过5分钟),没问题。iperf 持续的测过,基本跑满带宽,

网友C(2023-10-24):
请问在最后编译的 时候报以下的错误是什么原因

网友:
请问下是怎么解决的,我也碰到了这个错误

网友(2023-11-24):
引用 网友C:
请问在最后编译的 时候报以下的错误是什么原因

asm_vectors.S要用论坛压缩包里的版本,不能用xilinx自带的

网友(2023-12-27):
下载搭配flash有什么需要特殊设置的吗?我下载后无法启动,debug是可以正常的运行

网友B:
我试过固化到W25Q128 可以启动的。用的xilinx SDK ,记得自已加一个FSBL包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试过固化到W25Q128 可以启动的。用的xilinx SDK ,记得自已加一个FSBL包。

嗯嗯,可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教下楼主,有用过新版的tx_initialize_low_level.S吗?用6.1.9的A9 GNU tx_initialize_low_level.S的话貌 ...

最新6.4.0,移植是比较简单的,改两个地方就可以了
1. 把BSP里的asm_vectors.S拖到自己的源码里,把中断处理定向到threadx的中断处理过程

2. 修改port里A9 GNU的tx_initialize_low_level.S,开始先把lr寄存器保存到r4里,配置好堆栈后,从r4恢复lr寄存器, 程序就不会跑飞了,把堆栈的指针改掉,这样就可以用默认的vitis默认生成的lscript.ld,不用每次配置ld都修改一遍,中断向量表名字也改成BSP里的_vector_table,

..

网友D:
这个例程不能下载了么,我这下载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例程不能下载了么,我这下载不了

不好意思,可以下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