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分散加载内存编译器如何自动分配内存?

楼主(2021-11-17):
请教硬汉哥,H743分散加载的方式,有办法让编译器自动分配内存吗?比如,SRAM1空间满了自动分配到SRAM2空间中?而不用每次定义数组的时候都要指定到那个内存空间实测SRAM1满了之后编译器就会提示no space

网友:
可以的,.ANY1(+RW +ZI), .ANY2(+RW +ZI), ...这样指定段优先级;具体看chm文档,你会学到很多。

网友:
以前我某个项目就这么用的,很方便供参考: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***  Scatter - 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generated by uVision  ****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LR_IMAGE 0x08000000 0x00080000 {    ; load region size_region
  ER_RESET +0 FIXED 0x300 {         ; load address = execution address
    *(RESET, +FIRST)
  }
  ER_SUMMARY 0x08000300 FIXED {     ; 镜像文件摘要区域
    *(SUMMARY, +FIRST)
  }
  ER_CODE +0 FIXED {                ; 代码和常数区域
    *(InRoot$$Sections)
    .ANY(+RO)
  }
  RW_CCRAM 0x10000000 0x10000 {     ; core coupled memory
    .ANY3(CPUONLY)
    .ANY3(STACK)
  }
  RW_SRAM1 0x20000000 0x1C000 {     ; 变量区域(CPU和外设都可访问)
    .ANY1(HARDWARE)                 ; .ANYx的x值越大,优先级越高!
    .ANY2(+RW, +ZI)                 ; 通过ANY优先把RW和ZI放在该段
    .ANY2(CPUONLY)
    .ANY2(STACK)
    *(RAMFUNC)                      ; 放在RAM中的可执行代码
  }
  RW_SRAM2 0x2001C000 0x4000 {      ; 无法I-bus和D-bus访问
    .ANY2(HARDWARE)                 ; .ANYx的x值越大,优先级越高!
    .ANY1(+RW, +ZI)                 ; 若RW_SRAM1已满则RW和ZI放在该段
    .ANY1(CPUONLY)
    .ANY1(STACK)
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