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静态创建的控件和动态创建的控件的焦点怎么切换

楼主(2021-11-17):
GUI_ExecDialogBox创建的静态的控件可以通过tab或者setFocus切换,但是在WM_INIT_DIALOG中动态创建的控件,如果setFocus,那么当前界面就接受不到按键的信息,如果setFocus在静态创建的控件上,那么就焦点就切换不到动态创建的控件上。

网友:
这个是之前的总结,你看看是否可以帮到你

关于emWin控件,窗口,对话框等聚焦问题总结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2182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