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双区Flash速度小于单一Flash两倍

楼主(2021-11-17):
我在两个平台上进行了双区Flash实验,分别是NUCLEO-H743和NUCLEO-L496,为了避免因为走线,信号问题导致性能下降,我做了板子,板子上只有2个同型号(W25Q64)的Flash.

程序基本借鉴官方代码,只是开启了双区Flash并打开MemoryMap模式(如果不打开读取性能更差).
QSPIHandle.Init.DualFlash          = QSPI_DUALFLASH_ENABLE;

测试代码:
  time_start = HAL_GetTick();

  // 1GB 数据传输
  for(uint32_t i =0;i < (1024 * 512) ;i++){
     memcpy(&rData,(void *)0x90000000,0x800);
  }

  time_end = HAL_GetTick();
  time_diff = time_end - time_start;

当然,测试时候试过以0x400,0x800,0x1000三种不同大小,但是其实速度差距不大.

NUCLEO-H743下测得: (主频208MHz,QSPI时钟104MHz)

双区Flash复制:96MB/s
单区Flash复制:54MB/s

NUCLEO-L496下测得: (主频80MHz,QSPI时钟80MHz)

双区Flash复制:68MB/s
单区Flash复制:37MB/s

明显不管是54*2>96,还是37*2>68,双区同时使用,都不能发挥翻倍的速度,就算这个是理论速度,但是这个差距也存在不少.

网友A:
最关键的信息楼主没说,开Cache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关键的信息楼主没说,开Cache没。

54已经是104MHz下的理论速度了。

网友:
方便的话,memcpy容易受到编译器优化登记和是否使用C标准库影响,楼主方便的话,可以做个全面的测试对比。效果更专业,更好些

网友:
另外就是这个复制目标区,使用DTCM和AXI SRAM,通用SRAM都看下,这是有点区别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