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将50HZ的脉冲波形转换成 规则的方波老师们给指点一下吧

楼主(2021-11-18):
如上图 想把黄色的波形 整理成红色的方波 怎么做可以实现呢。老师们给指点一下吧!!急求黄色波形周期是一定的,波形幅值是不停的变化的。

网友A:
这个软件时间貌似比较简单,设置个时间阀值,这个时间范围内全部取最大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软件时间貌似比较简单,设置个时间阀值,这个时间范围内全部取最大值。

我用AD采集这个黄色的波形,由于这个波形是锯齿波每次采集到的AD值都是跳动的,啥也不是。您的意思是在一定时间内取AD值的最大值是吧?

网友A:
跳动没关系,做个过采样,跳动就很小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跳动没关系,做个过采样,跳动就很小了。

好的 我试着弄弄 谢谢大佬

网友:
这个再简单不过了,做一个软件滞回比较器,立竿见影,疗效彻底。

网友:
用339做个比较器,先把模拟波形变成方波群  在加个小点的电容把低电平滤平

网友:
用运放做一个峰值保持电路,或者使用功率检波器ad8361,积分电容设大点,只不过电容越大,杂波越小,但方波就会变得圆滑。得进一步整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