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电源设计好了,需要输出4路0到6A,步距0.1A的电流,有什么专用控制芯片吗?还是设计4路运放来控制.
专业做地暖控制器

楼主(2021-11-18):
请教,电源设计好了,需要输出4路0到6A,步距0.1A的电流,有什么专用控制芯片吗?还是设计4路运放来控制.

楼主:
是恒流,用来控制led灯的,要求电流可设置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恒流,用来控制led灯的,要求电流可设置

搞不定,请教下坛友看看有搞定的不。

网友:
LED应该有专用的恒流驱动,你用运放做控制还行,功率驱动发热重啊。应该就是四路开关电源,恒流参考。可控的话,还得有个DA控制

网友:
用专门的LED恒流驱动 用PWM控亮度就行吧

楼主:
主要是电流可以0.1a这样可调,给几个定值的电流还好弄,这种可调的没做过,功能有点类似直流电源那样电流可调

楼主:
电流步距可调就跟我们直流电源那样,没做过,定值的输出电流可以自己通过pwm来输出,0,1a这个可调就没思路了

网友:
就是电子负载,参考恒流电子负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