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刚才移植freertos,从v6的freertos历程里面拷贝的源文件,但是跑不起来

楼主(2021-11-18):
刚才移植freertos,从v6的freertos历程里面拷贝的源文件,但是跑不起来。
自己看历程,在v6的freertos历程demo里面找freertos系统时钟,滴答定时器也没有提供时钟,是为什么呢?历程demo里面没有滴答定时器提供时钟为啥还能跑起来呢?

网友A:
分享你的工程看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分享你的工程看下。

这个是工程

网友A:
百度云分享,方便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百度云分享,方便点。
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FAWU3oxh6h-eoS0hbM-Smg
提取码:8888

网友A:
帮你看了,关键的地方都做了。

你把你main函数里面的所有代码注释掉,仅留下任务创建和启动FreeRTOS。

然后我的程序里面滴答在哪里初始化的,我程序里面的滴答在这里初始化的

FreeRTOS的Systick和PendSV初始化在port.c里面实现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310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帮你看了,关键的地方都做了。

你把你main函数里面的所有代码注释掉,仅留下任务创建和启动FreeRTOS ...

试了一下没有一点反应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试了一下没有一点反应

调试下,看看卡在哪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调试下,看看卡在哪里了

在调度函数,里面if(xPortStartScheduler()!=pdFALSE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调试下,看看卡在哪里了

进到xPortStartScheduler()后在prvStartFirstTask();卡了;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在调度函数,里面if(xPortStartScheduler()!=pdFALSE)

main函数里面优先设置NVIC优先级分组为4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ain函数里面优先设置NVIC优先级分组为4。

nvic_priority_group_set(NVIC_PRIGROUP_PRE2_SUB2);
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remap_config(GPIO_SWJ_SWDPENABLE_REMAP, ENABLE);
设置了的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nvic_priority_group_set(NVIC_PRIGROUP_PRE2_SUB2);
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remap_config(GPIO_SWJ_SWDPENABLE_REM ...

不对,是分组4,分组4只有抢占优先级。

其它还有问题的话,你再找找,移植FreeRTOS其实很简单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对,是分组4,分组4只有抢占优先级。

其它还有问题的话,你再找找,移植FreeRTOS其实很简单的。

我修改优先级跑起来了,nvic_priority_group_set(NVIC_PRIGROUP_PRE4_SUB0);但是为啥呢?为啥和优先级有关系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修改优先级跑起来了,nvic_priority_group_set(NVIC_PRIGROUP_PRE4_SUB0);但是为啥呢?为啥和优先级有 ...

必须使用分组4,否则调度容易出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