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ZYNQ学习笔记】第2期,双核A9和FPGA的互联,引脚、接口等(2021-11-18)

楼主(2021-11-18):
整理中

1、下面这个框图比较好

双核A9和FPGA有很多共用的地方,AXI总线和外设有很多通信接口,可以都使用。

2、供电问题,FPGA和A9的供电是独立的。

系统上电后,不管FPGA什么时候供电,A9是必须要供电的。

FPGA的上电要与A9的上电复位信号保持一定的时序关系。

A9对DDR接口IO提供了独立的供电,而MIO(A8的GPIO叫法) 提供了两个独立的电压banks,一组是1.8V,一组是2.5-3.3V

3、A9的IO引脚:

4、A9和FPGA之间的电平转换器

A9和FPGA之间的大部分通信都是通过电平转换器实现的,使能寄存器slcr.LVL_SHFTR_EN。

电平转换器的使能要在上电阶段设置,下电阶段禁能。

5、A9和FPGA对IO引脚的控制

A9是MIO,FPGA是EMIO

IO映射:

6、IO复用。

7、MIO分配一览表:

8、A9和FPGA之间的AXI总线接口:

9、A9和FPGA之间的其它信号:

10、FPGA IO:

网友A:
大佬学习完,后续可否考虑出板子和教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佬学习完,后续可否考虑出板子和教程

暂时不考虑出板子了。

网友B:
看来是会出教程吧,硬汉大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来是会出教程吧,硬汉大哥?

也不出教程,学习过程给大家分享点ZYNQ和单片机的区别。

楼主:
更新完毕。

网友C:
硬汉哥会出zynq的板子嘛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硬汉哥会出zynq的板子嘛

不打算出,直接做产品用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不打算出,直接做产品用。

开源一波示波器就足够了,zynq需要掌握的知识点不是一般的多,可以无限延申,从处理器架构到数字信号处理,从裸机到linux,无穷无尽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开源一波示波器就足够了,zynq需要掌握的知识点不是一般的多,可以无限延申,从处理器架构到数字信号处理 ...

是的,需要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