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GPIO] ZYNQ里面的一个图也许可以解释H7的GPIO速度慢,而映射为PWM, SDRM等外设后速度快的问题

楼主(2021-11-18):
之前测试H7的通用GPIO速度只有20MHz左右,而映射为SDRAM就可以120MHz,映射为PWM也可以轻松100MHz。这个差距太大了,

今天看ZYNQ参考手册,里面有一个图很有意思,ZYNQ映射到高速设备的时候,里面是一级多路选择器,映射为I2C,串口等低速设备时,经过了很多路选择器才到达。

感觉H7的IO引脚做通用IO控制的时候,应该是经过很多通道才到达的,不是直通GPIO控制。

网友A:
根源是代码在flash上执行慢造成的,把代码放到ram上跑能达到io的最大速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根源是代码在flash上执行慢造成的,把代码放到ram上跑能达到io的最大速度

在RAM刷不行,因为RAM既要做刷代码,又要刷数据,反倒慢了。

H7的内部Flash还是非常强劲的,可以70MHz,0延迟,64bit带宽,配合Cache,完全加载GPIO代码无法压力。像F4那种24MHz ,0延迟,32位带宽的内部Flash跑GPIO刷新还能干70MHz。下面这个例子H7就是FMC软件刷新,内部Flash,可以证明我的看法

STM32H7的FMC做纯软件IO输出控制可以输出40MHz方波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1282&fromuid=58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在RAM刷不行,因为RAM既要做刷代码,又要刷数据,反倒慢了。

H7的内部Flash还是非常强劲的,可以70MHz ...

楼主:
内部RAM刷程序,我用这个帖子测试过,效果差不多

基于STM32H7的内部SRAM程序调试工程模板(512KB的AXI SRAM存程序,DTCM做主RAM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3112&fromuid=58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内部RAM刷程序,我用这个帖子测试过,效果差不多

基于STM32H7的内部SRAM程序调试工程模板(512KB的AXI ...

多谢多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