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里面一些特殊字符显示技巧与经验

楼主(2021-11-18):
我在设计的时候需要显示一些特殊字符,比如上标,下标,希腊字母等。
特别注意,不同的字体,含有的特殊字符是有区别的。 比如常用的微软雅黑就是没有下标3这个字符的。
在mdk中,设置c文件的字体时,我试过很多种,发现还是“宋体”支持的符号比较全,和我们的拼音输入对应的比较好。
比如输入立方米这个单位时,可以用输入法直接这么搞:

看看我这些字符串,c代码里面选用“宋体”,可以正常显示。然而,雅黑就是不行。生成字体文件的时候,雅黑也会提示一些字符没有。

给大家看看我需要个各种特别字符,在记事本里面输入的,可以正常显示。可是论坛显示不正常。只能用图片展示了。
1234567890-+_()*&……%$#@!~·|}{":?><,./;'[]\=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^`
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●℃±°32μ‰㎎℉㎡◉₁₂₃₄₅₆₇₈₉₀←↑→↓αβγΩ㎎㍱㍴㎃㎂㎁㎀㎅㎆㎇㎈㎉㎊㎋㎌㎍㎎㎏㎐㎑㎒㎓㎔㎥㎩㎪㎫㎬㎭㎲㎳㎴㎵㎶㎷㎸㎺㎻㎼㎽㎾㎿㏀㏁㏈㏑㏒㏙㏗㏖㎧㎨μ
记事本展示:

记事本展示

记事本展示

可惜的是,在notepad++里面,居然也有很多字符显示不出来。

网友A:
雅黑的字库实际上比较齐全,对西欧、俄文、中文还有很多标点符号都能很好的支持,楼主可能字库没取齐全,立方米符号实际是由“m”和00B3字符组成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雅黑的字库实际上比较齐全,对西欧、俄文、中文还有很多标点符号都能很好的支持,楼主可能字库没取齐全,立 ...

你可以试试我上传的这个文本文件,导入到一些字体生成中,肯定有不少缺失的字符的。这只是个txt文件,但是论坛居然不能上传txt文件,只要压缩成zip了。

里面的字符是这些:

另外,对于立方米的表示方法,我更建议使用单个字符的m3,而不是字母m加上标数字3。 因为在显示的时候,一个字符会紧凑很多,好看一些。
雅黑字体里面有上标数字3,但是没有下标数字3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