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MC] 使用cubemx 的usb device ,nand flash 模拟u盘 问题

楼主(2021-11-18):
开发板连接电脑,会弹出格式化,但是确提示无法完成格式话。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

网友A:
CubeMX生成的代码没有NAND的擦写均衡,坏块管理层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ubeMX生成的代码没有NAND的擦写均衡,坏块管理层吧

没有,手动在usbd_storage_if添加了 nand flash的 底层驱动

网友A:
分享你的工程到百度云,顺便贴下NAND的接线,主要是看下你是要的引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分享你的工程到百度云,顺便贴下NAND的接线,主要是看下你是要的引脚

hi,这是我用百度网盘分享的内容~复制这段内容打开「百度网盘」APP即可获取 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DOH4BCo3xlZDHpg5Y_c7iA 提取码:48q7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分享你的工程到百度云,顺便贴下NAND的接线,主要是看下你是要的引脚

已分享,麻烦硬哥看下问题 多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已分享,麻烦硬哥看下问题 多谢

你生成的是STM3CubeIDE吗,我电脑没安装,不太方便看你的工程了,我主要是想看下你的MPU,主RAM之类的配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生成的是STM3CubeIDE吗,我电脑没安装,不太方便看你的工程了,我主要是想看下你的MPU,主RAM之类的配 ...

工程前期的一些参数配置时cubemx 生成的。usbd是单独生成然后移植 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工程前期的一些参数配置时cubemx 生成的。usbd是单独生成然后移植 的

帮不上了,工程没法看,得一个文件一个文件手动查找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帮不上了,工程没法看,得一个文件一个文件手动查找看。

还是多谢了,有没有可能的原因呀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是多谢了,有没有可能的原因呀

无法格式化的原因只有一个,写入与读取不一致,写入异常、读取异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