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求助:RTX任务栈、Global Dynamic Memory 设置

楼主(2021-11-18):
这两天我基于bsp_emmc.c,在写RTX下的EMMC驱动,想一次写48个block(每个block 512字节),驱动写完之后放程序里一跑,各种问题都来了。我的大致流程如下:
1. 硬件初始化以后,emmc自检、擦除并校验的函数放 osThreadNew 的前面。
2. 某个任务里面调用emmc驱动,写入24个block
3. 其余任务主要是网络、串口之类的
以上情况能正常执行,没发现什么错误。

修改成一次往emmc写入48个block时,有几个任务就不执行了。

经调试、找资料、想办法搞了两天,还是没解决,主要措施与故障现象如下:
1. 措施:调大startup_stm32h743xx.s中的stack size 从0x8000调到 0x20000(heap size 0x8000),调大 global dynamic memory到100000
   现象:系统初始化函数都进不去了,osKernelInitialize 之后直接到 HardFaultHandler 的 while(_continue == 0u) 这一行了

2. 其中一次反复修改系统栈、系统堆、任务栈、global dynamic memory,添加emmc校验的函数,所有任务能执行(但是不正常);
费解的是:删除这个函数,其余不改动,反倒跟上面的现象一样:系统初始化函数都进不去,osKernelInitialize 之后直接到 HardFaultHandler 的 while(_continue == 0u) 这一行了

我的问题是:
1. 系统堆栈 是不是需要大于 rtx的 global dynamic memory?
2. 这些问题有啥改正建议吗?

谢谢。

网友A:
你没有使用FlashFS管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没有使用FlashFS管理吗

之前弄过flashfs 整合sd卡和emmc,没弄通。所以现在flashfs只用来管理sd卡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之前弄过flashfs 整合sd卡和emmc,没弄通。所以现在flashfs只用来管理sd卡

一起管理下靠谱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起管理下靠谱。

感谢回复。
1. 论坛好像没找到双sdio的flashfs设置,这个我后面可以再试试
2. 跟我问题跟密切的是:global dynamic memory 应该跟任务栈大小没关系吧,那跟什么有关系呢?
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回复。
1. 论坛好像没找到双sdio的flashfs设置,这个我后面可以再试试
2. 跟我问题跟密切的是:glo ...

1、xxx.S文件里面的系统栈仅中断局部变量和中断嵌套使用,跟global dynamic memory没关系
2、你把所有栈都调整这么大才解决,说明程序里面有其它隐含的bug。
3.  如果你使用的是全局动态分配方式,你的任务栈都是来自global dynamic memory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xxx.S文件里面的系统栈仅中断局部变量和中断嵌套使用,跟global dynamic memory没关系
2、你把所有栈 ...

十分感谢回复
1. 任务栈的设置方式跟您之前的例程一样,都是直接在 const osThreadAttr_t里面设置 .stack_size,
所有任务的stack_size的和 约为 global dynamic memory 的1/4。
实际运行过程中,通过调试界面看到 global dynamic memory 中已占用的远大于stack_size的和,请问多余的都被哪些占用了呢?
2. 关于sd卡和emmc都用flashfs管理,之前您一个帖子里面提到了,是在群友帮助下实现的。请问用manage run-time environment添加过程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?
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十分感谢回复
1. 任务栈的设置方式跟您之前的例程一样,都是直接在 const osThreadAttr_t里面设置 .stac ...

1、把RTX5调试里面的stack water mark打开,然后全编译调试实时看下栈的最大使用情况。有个最大值监测的。

2、之前是cmsis-driver的驱动有bug,现在已经没问题了。跟SD卡一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把RTX5调试里面的stack water mark打开,然后全编译调试实时看下栈的最大使用情况。有个最大值监测的 ...

谢谢回复。
我大致捋顺了,按照htm调整合适的stack size。

之前程序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:2个40K左右的数组自动分配到了 dtcm或者axi,导致SD卡 fmount 不成功、任务运行进入硬件错误。
现在我把这2个40k的数组指定到 sram1,目前sd也能加载,程序貌似正常运行。

请问硬汉,为什么这些数组的位置会影响到flashfs的加载呢?现在用的flashfs版本是 06-13-0008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回复。
我大致捋顺了,按照htm调整合适的stack size。

注意,如果你用的SDMMC1接口,这个接口仅支持AXI SRAM空间访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注意,如果你用的SDMMC1接口,这个接口仅支持AXI SRAM空间访问。

sdmmc1接了emmc,8线,驱动是基于bsp_mmc;
sdmmc2接SD,由flashfs管理;

我看了一下map文件,是把dtcm中24K数组的指针传递过去进行EMMC读写。
而校验数据是否正确的8K数组,恰巧自动分配在了axi sram空间。
没发现问题。

所以请问怎么理解“sdmmc1仅支持axi sram空间访问呢?”
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sdmmc1接了emmc,8线,驱动是基于bsp_mmc;
sdmmc2接SD,由flashfs管理;

此贴1楼的最后一个图。

一张图了解H7所有总线和外设的时钟分配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5908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此贴1楼的最后一个图。

一张图了解H7所有总线和外设的时钟分配

谢谢回复,我消化一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回复,我消化一下

好的,还有什么问题,再交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