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盘读写异常

楼主(2021-11-18):
做了一个u盘读写的工程,没插上u盘时,功能都正常,一插上u盘,整个程序就崩了,调试显示程序停在了USBH_Process()这个函数中,请问这是为什么?

网友:
用的那个系列,USB库版本多少,我看看给你分享哪个正常的工程让你参考下

楼主:
使用的是f407,用stm32cube生成的freertos的工程,之前弄错了,是文件系统挂载失败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使用的是f407,用stm32cube生成的freertos的工程,之前弄错了,是文件系统挂载失败。

意思是已经解决了? 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