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Eclipse首体验,确实不给力,上来就project explorer找不到,一顿找

楼主(2021-11-19):
不过还是忍了,谁让IC厂家都玩这个呢。

楼主:
最不能忍的是这个Reset Perspective,太难受了,复位下成这样了。

网友:
自从使用了TI基于Eclipse做的CCS后,对Eclipse就非常痛恨。使用方式与KEIL、IAR等常用工具完全不一样。不爽。

网友:
Eclipse最大缺点就是慢。

网友:
我以为就我讨厌eclipse

网友:
第一次体验是玩软核NIOSii ,总感觉这个Eclipse随时会提示莫名其妙的errors,随时都会崩溃

网友:
天下苦  eclipse 久矣 !

网友A:
以前搞 Zynq 就是用 eclipse,用得恼火。 现在搞 ti F28035,又是 eclipse 。

楼主:
Eclipse确实要体验使用一段时间才能熟悉,人性化差了点,需要摸索下。

等熟悉了要好很多。不像其它IDE,点点就可以摸索出来,eclipse要找半天,实在找不到只能搜索引擎解决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以前搞 Zynq 就是用 eclipse,用得恼火。 现在搞 ti F28035,又是 eclipse 。

我这个就是Xilinx SDK,整Zynq。

很多体验,跟我们之前的软件认知体验不一样。

网友B:
大佬这是准备要出FPGA板子了吗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大佬这是准备要出FPGA板子了吗???

不做开发板,主要是想把Zynq整溜,整熟练,做项目用。

网友C:
这个不能怪Eclipse,应该是Xilinx自己整的默认布局。Eclipse的默认布局不是这样的,project explorer默认就在开好在左侧

网友:
按自己习惯配好布局好可以用Save Perspective as功能保存。以后就可以用Open Perspective恢复自己的配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不能怪Eclipse,应该是Xilinx自己整的默认布局。Eclipse的默认布局不是这样的,project explorer默认就 ...

确实是这样的,上手体验相当拉跨,得需要熟悉一段时间才行。

熟悉套路就好了。

网友D:
集成Eclipse最好的就是CCS了、用起来最爽。集成最差的就是xSDK了,各种卡,debug模式与编辑模式不会自动转换, 最重要的是调试的时候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。各种各样的问题,主要是xilinx没有融合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集成Eclipse最好的就是CCS了、用起来最爽。集成最差的就是xSDK了,各种卡,debug模式与编辑模式不会自动转 ...

你那个xSDK界面布局是手动调节了下吗

网友:
我以为就我讨厌eclipse +1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你那个xSDK界面布局是手动调节了下吗

是的,都是按照之前使用CCS上面的习惯调整了一下,但是仍然改变不了xSDK贼难用的本质。尤其是复杂的应用,莫名其面的debug中断,有时候需要把主板重新上电才正常,有时候需要把仿真器重新上电才正常,还有时候需要把xSDK中的Debug目录删掉并buildx重新生成一下才行,而且使用project 下的clean 功能是不行的,必须手动删除再build,各种奇葩问题。建议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开发者慎重使用。。。。

网友E:
十多年前嵌入开发用keil iar,自从用eclipse+iar后就喜欢上eclipse了,原因是编辑代码和查看代码特方便,但就是启动慢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是的,都是按照之前使用CCS上面的习惯调整了一下,但是仍然改变不了xSDK贼难用的本质。尤其是复杂的应用 ...

MDK有时候也有这种问题,必须得对修改的那个文件单独编译一次。特别是工程逻辑关系复杂的时候。

网友F:
楼主是什么工具,使用了eclipse 啊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楼主是什么工具,使用了eclipse 啊??

zynq里面的sdk开发用的Eclipse

网友:
用eclipse开发个单片机都折腾的够呛

网友:
等RT-thread Studio支持Eclipse工程,就好用了

网友:
eclipse 我已经放弃了, 那个龟速简直是折磨人;  后面转Qt Creator,  这个可不单是用来开发GUI, 开发无应用程序也可以;

同一台电脑,eclipse 打开文件,跳转宏定义,代码补全,至少差3拍的速度

网友:
我是由于CCS放弃TI芯片,慢,复杂,反人类

网友:
用习惯了,还是不错的,用过TI的CCS就是基于eclipse,代码补全,代码跳转很方便

网友:
ZYNQ 欢迎 硬汉  , ThreadX 对称多重处理 (SMP)  , 期待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十多年前嵌入开发用keil iar,自从用eclipse+iar后就喜欢上eclipse了,原因是编辑代码和查看代码特方便,但就 ...

我一直都是Eclipse+IAR,用了好多年了,Eclipse的编辑界面比IAR强百倍啊。

网友(2022-03-29):
我也是用Eclipse+IAR好多年,用来编码感觉还行,现在转VSCode了,各有长短。

网友:
严重违反人体操作习惯的sb玩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