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中怎么获取当前画笔的位置坐标?

楼主(2021-11-19):
比如我画一段圆弧,画完之后我想读取当前画笔的位置。

有相关的API吗?

网友:
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UI_PID_GetState(&PIDState);
                if (PIDState.Pressed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PenSize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为了防止游标不显示或者不跟着移动,这里添加如下函数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CURSOR_SetPosition(PIDState.x, PIDState.y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DrawPoint(PIDState.x, PIDState.y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GUI_Delay(1);
        }

楼主:
我可能表达错了,我只想了解调用GUI_DrawArc函数后,结束点的位置信息是否可以调用相关API获取。而不是存在什么触摸笔或鼠标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可能表达错了,我只想了解调用GUI_DrawArc函数后,结束点的位置信息是否可以调用相关API获取。而不是存 ...

好像没有。

楼主:
好的,谢谢,我想想其他办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