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ouchGFX] 请问如何实现累计工作时间

楼主(2021-11-19):
想实现能够掉电保存当前的工作时间(掉电保存数据),再次上电后在这次的基础上继续计时,1.nand flash可以掉电保存数据,但是只保存三个整数数据的话感觉没必要。
2.用到的H743没有EEPROM,需使用flash来模拟EEPROM来保存数据

想请问前辈们是否有其他简单容易实现的方法吗

网友A:
你的系统有没有RTC?有些RTC芯片可以存点数据,有的话放RTC芯片里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系统有没有RTC?有些RTC芯片可以存点数据,有的话放RTC芯片里面。

感谢您的回答!不过很遗憾没有rtc,工作时间是利用handleTickEvent 来更新的

网友B:
硬件不能增加EEPROM,那么直接写FLASH里面就可以。有API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硬件不能增加EEPROM,那么直接写FLASH里面就可以。有API.

感谢!请问您指的是 stm32h7xx_hal_flash.c 内的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硬件不能增加EEPROM,那么直接写FLASH里面就可以。有API.

学到了学到了!用 HAL_FLASH_Program 写,用 变量 = *(uint32_t *)(0x08100000) 来读,不过请问直接写到flash的话掉电后数据可以保存的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学到了学到了!用 HAL_FLASH_Program 写,用 变量 = *(uint32_t *)(0x08100000) 来读,不过请问直接写到f ...

写flash其实是对flash烧录的过程,跟你下载程序是一样的道理。你需要经过先擦除、再写入的过程。只要成功了,当然就掉电保存了。

其实重要的是你怎么做,是掉电那一刻写入,还是定时写入。如果是掉电那一刻写入,你需要掉电检测进中断写入,还需要有存储一定电功率的电路支持。如果是定时写入,那片上flash可能并不合适。

网友:
掉电时间非常短暂,不足以支撑你操作内部Flash。像H7要擦除高达128KB。

挂个RTC电池,存到备份RAM或者RTC寄存器里面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