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2C控制器] H7-TOOL的I2C控制器驱动18bit分辨率ADC芯片MCP3421操作说明,简单易用(2021-11-20)

楼主(2021-11-20):
说明:
1、H7-TOOL的I2C控制器支持USB,以太网和WiFi三种连接方式,同时以太网和WiFi支持局域网和外网控制。
2、I2C控制器使用的LUA文件调用非常简单,与我们的V567开发板的BSP驱动函数一模一样,可以直接像C一样调用。BM085/BM180仅用到初始化和数据刷新函数

1、下载MCP3421的LUA文件

这个LUA程序实现

根据自己的硬件,修改使用的I2C器件地址:

2、接线说明:

同时将TOOL的信号发生器输出1.4V电压让MCP3421模块测试:

3、扫描I2C器件:

其中0xD0地址是MCP3421。

4、复制LUA文件所有代码到控制器的这个窗口里面

效果:

5、MCP3421测试

做两个测试函数

TestOnce
-- 测试一次16bit, 增益0,量程 -300mV ~ 2048mV,  输入阻抗 2.25M

TestOnce18
-- 测试一次18bit, 增益0,量程 -300mV ~ 2048mV,  输入阻抗 2.25M

本帖提供的LUA文件自带的测试代码如下,大家可以随意修改:

点击执行按钮,效果如下:

如果需要用到其它常用的LUA API,看H7-TOOL上位机带的LUA小助手即可

网友A:
精度怎么样,看看是否要搞个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精度怎么样,看看是否要搞个试试

还行,另一个帖子里面有抖动视频展示。

网友B:
多少版本的固件支持呀? V2.05支持不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多少版本的固件支持呀? V2.05支持不

推荐升级到V2.09

网友B(2021-12-22):
支持MCP3421的H7-TOOL固件在哪里下载更新呢? 我自己写的代码跑不起来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支持MCP3421的H7-TOOL固件在哪里下载更新呢? 我自己写的代码跑不起来.....

楼主位的LUA代码复制到I2C控制器的窗口里面就可以跑,你那边是不是这种测试方式不正常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楼主位的LUA代码复制到I2C控制器的窗口里面就可以跑,你那边是不是这种测试方式不正常。

1640151011(1).jpg 是我这边的网络问题还是论坛问题哦,好像不能下载了....提示这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我这边的网络问题还是论坛问题哦,好像不能下载了....提示这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