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动态数组

楼主(2021-11-19):
有人在MDK(编译器 ArmClang)使用过动态数组或者vector吗?

网友A:
这个还真没用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还真没用过。

GCC下支持,armcc下不支持。我都不知道公司为啥会有人用这玩意,还在单片机上跑

网友A:
万能的stackoverflow方法就是多

https://stackoverflow.com/questi ... plicate-vector-in-c

网友B:
果然,github上面很多实现类似的,但是单片机上不推荐这样使用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果然,github上面很多实现类似的,但是单片机上不推荐这样使用吧

实现机制和malloc应该差不多,在单片机上面完全不推荐。一般只有不熟悉单片机性能的人才会用。除非有非常牛逼安全的内存管理算法,自己实现接口才能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万能的stackoverflow方法就是多

https://stackoverflow.com/questions/4694401/how-to-replicate-vector ...

硬汉果然硬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实现机制和malloc应该差不多,在单片机上面完全不推荐。一般只有不熟悉单片机性能的人才会用。除非有非常 ...

应该是互联网的人才会用这些动态分配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互联网的人才会用这些动态分配的。

这种需求应该很多行业都会用到,只不过在单片机上用有不安全性。存在内存碎片等问题。

网友C:
编译选项叫VLA(Variable-length array),GCC扩展支持比较早,C标准2011才明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编译选项叫VLA(Variable-length array),GCC扩展支持比较早,C标准2011才明确。

在低版本的MDK使能C99加上--vla编译也出错,更新MDK至5.34直接就支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