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串口助手乱码问题

楼主(2021-11-20):
串口助手,securCRT都不能显示中文了,secureCRT 按照网上的教程基本上都试了 还是不行中文乱码。

XCOM 也显示乱码 但是设置为GB2312 ,切换下16进制再切换回去显示正常,继续显示还是乱码?

CRT

CRT

楼主:
补充XCOM 串口助手现象

XCOM

XCOM

网友:
建议改成UTF-8编码试一试

网友:
我遇到的是使用杂牌子F407开发板,同一台电脑,同一个MDK,V5版本的程序打印出来是乱码,用正点原子的例程,可以正常打印出来。

找到原因了,就是HSE_VALUE不一致造成的

网友(2022-01-21):
可以先用16进制显示,然后看一下接收到的数据是否符合某一种中文编码,看看问题是在单片机上还是在串口助手上
顺便推荐一个支持各种编码的串口助手
https://github.com/wh201906/SerialTes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