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Keil相关部分界面“μVision”显示为“礦ision”的解决方法

楼主(2021-11-20):
第一步,打开注册表编辑器,按下“Win+R”,输入“regedit”,点击“确定”即可打开注册表编辑器;
第二步,在注册表编辑器中点开“HKEY_CLASSES_ROOT”;
第三步,下拉找到“UV2FILE”,“UVMPWFILE”,“UVPROJFILE”和“UVPROJXFILE”;
第四步,点击“UV2FILE”,修改其数据,将“礦”改为“μV”或“uV”,点击“确定”;
第五步,仿照第四步,修改“UVMPWFILE”,“UVPROJFILE”和“UVPROJXFILE”的数据;
第六步,重启电脑。
注:本方法并不能完全将Keil界面中的乱码修正,仅可在Windows文件资源管理器中将“礦ision”改为“μVision”。

网友A:
哈哈哈改了突然看不习惯了,还是这个bug看着习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哈哈哈改了突然看不习惯了,还是这个bug看着习惯

哈哈哈,之前为了不乱码,我甚至用的英文系统

网友B(2023-12-30):
感觉还是这个设置的问题,非Unicode程序的语言,选择英语(美国)后就正常了,Keil MDK 估计默认用的 ASCII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感觉还是这个设置的问题,非Unicode程序的语言,选择英语(美国)后就正常了,Keil MDK 估计默认用的 ASCII

更改这里,可能会造成系统其他地方乱码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更改这里,可能会造成系统其他地方乱码

所以我直接安装 Windows English editio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