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新手小白对串口的疑问

楼主(2021-11-21):
串口收发都是用的DR寄存器,读和写都是操作该寄存器的内容,如果同时收发不会存在数据覆盖吗?书上说DR包含TDR和RDR,可是DR明明只有8位啊,这点有点迷,还请大佬解答

网友:
这个时候要看参数手册,F4的发送和接收寄存器是独立的。

网友A:
实际操作上,根据你是读还是写,自动做硬件区分

网友B:
其实就是两个独立的寄存器,一个寄存器负责发送,一个寄存器负责接收,你的读写操作由芯片自动分配到对应的寄存器,不会冲突。只不过这两个寄存器的名字和地址相同,DR寄存器就对应火车站,TDR就是火车站的入口,是你出发的地方;RDR就是火车的出口,你到达后的出口。但火车站的入口和出口都在火车站,对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实际操作上,根据你是读还是写,自动做硬件区分

首先谢谢,然后收发的时候虽然都是对DR进行赋值,根据收发的不同,可以理解成对不同的存储区域进行操作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其实就是两个独立的寄存器,一个寄存器负责发送,一个寄存器负责接收,你的读写操作由芯片自动分配到对应的 ...

这个确实容易理解些,谢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首先谢谢,然后收发的时候虽然都是对DR进行赋值,根据收发的不同,可以理解成对不同的存储区域进行操作 ...

可以的,同一个地址两块单元,通过读写来区分不同单元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其实就是两个独立的寄存器,一个寄存器负责发送,一个寄存器负责接收,你的读写操作由芯片自动分配到对应的 ...

这解释非常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