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DAC+DMA+TIM6输出波形问题

楼主(2021-11-21):
各位好,我在做DAC输出波形的时候,通过DMA+TIM6触发,始终没有输出,具体描述如下,哪位能指导一二,看问题到底在哪?

一,首先确定DAC正常工作。
    1.1,生成正弦波表格。
        uint8_t dat[256] = {
        128,131,134,137,141,144,147,150,153,156,159,162,165,168,171,174,177,180,183,186,189,191,194,197,199,202,205,207,209,212,
       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        51,54,57,59,62,65,67,70,73,76,79,82,85,88,91,94,97,100,103,106,109,112,115,119,122,125,128,
        };
    1.2,通过cubemx配置时钟,配置DAC输出:

1.3,生成keil工程,在main函数中通过for循环给DAC送正弦波数据表
int main(void)
{
  /* USER CODE BEGIN 1 */
        uint32_t i;
  /* USER CODE END 1 */
  这里省略了MX自动生成的代码
   ………………

  /* USER CODE BEGIN 2 */
                HAL_DAC_Start(&hdac,DAC_CHANNEL_2);
  /* USER CODE END 2 */

  /* Infinite loop */
  /* USER CODE BEGIN WHILE */
  while (1)
  {
    /* USER CODE END WHILE */

    /* USER CODE BEGIN 3 */
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i<25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L_DAC_SetValue(&hdac,DAC_CHANNEL_2,DAC_ALIGN_8B_R,dat);
  }
  /* USER CODE END 3 */
}

  1.4,观察波形
从上面的结果来看,可以确定正弦波数据表没有错误,DAC也能正常工作。

二,接下来尝试用DMA方式:
2.1,修改DAC配置TIM6触发方式,配置DMA 循环模式,8byte宽度

2.2配置定TIM6

2.3,修改main函数
int main(void)
{
  /* USER CODE BEGIN 1 */
        uint32_t i;
  /* USER CODE END 1 */
这里省略了MX自动生成的代码
   ………………

  /* USER CODE BEGIN 2 */
   //开启TIM6,启动DAC
    HAL_TIM_Base_Start(&htim6);
     HAL_DAC_Start_DMA(&hdac,DAC_CHANNEL_2,(uint32_t *)dat,256,DAC_ALIGN_8B_R);
  /* USER CODE END 2 */

  /* Infinite loop */
  /* USER CODE BEGIN WHILE */
  while (1)
  {
    /* USER CODE END WHILE */

    /* USER CODE BEGIN 3 */
  }
  /* USER CODE END 3 */
}

以上是尝试用tim6触发,DMA方式去生成波形,但是并没有得到任何输出。
在线仿真,程序跑起来后:
DHR8R2中的值一直是0,并没有变化,这个DMAUDR2被值位了,没有任何波形输出,手动更改DHR8R2值,输出有变化。

结论AC工作正常(因为手动更改DHR8R2有变化),DMA和TIM6并没有和DAC协调,将正弦波表格的数据一个一个送过去。

问题:网上看了不少博主写的,基本也是这样配置,目前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望各位指教,不胜感激!

楼主:
?图片都哪里去了?

网友A:
这是我的配置,供参考
  1. /*
  2.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3. *
  4. *        模块名称 : DAC驱动
  5. *        文件名称 : bsp_dac.c
  6. *        版    本 : V1.0
  7. *        说    明 : DAC定时器触发+DMA方式双通道同步输出
  8. *        修改记录 :
  9. *                版本号   日期        作者     说明
  10. *                V1.0    2019-06-01  armfly   正式发布
  11. *
  12. *        Copyright (C), 2018-2030, 安富莱电子 www.armfly.com
  13. *
  14.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15. */
  16. #include "bsp.h"

/* 方便Cache类的API操作,做32字节对齐 */
#if defined ( __ICCARM__ )
#pragma location = ".RAM_D3"
ALIGN_32BYTES(uint16_t g_usWaveBuff[64]);

#elif defined ( __CC_ARM )
ALIGN_32BYTES(__attribute__((section (".RAM_D3"))) uint16_t g_usWaveBuff[64]);
#endif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变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TIM_HandleTypeDef      htim;
static DMA_HandleTypeDef      hdma_dac1;
static DMA_HandleTypeDef      hdma_dac2;
static DA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;
static DAC_HandleTypeDef      DacHandle;

void TIM6_Config(void);
void DAC_WaveConfig(void);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bsp_InitDAC
*        功能说明: DAC初始化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bsp_InitDAC(void)
{
    uint8_t i;

        /* 一个周期的方波 */
        for(i =0; i < 32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_usWaveBuff[i] = 0;
        }

        for(i =0; i < 32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_usWaveBuff[i+32] = 4095;
        }

        DAC_WaveConfig();
        TIM6_Config(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TIM6_Config
*        功能说明: 配置定时器6,用于触发DAC。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TIM6_Config(void)
{
    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bsp.c 文件中 void SystemClock_Config(void) 函数对时钟的配置如下:

        System Clock source       = PLL (HSE)
        SYSCLK(Hz)                = 400000000 (CPU Clock)
        HCLK(Hz)                  = 200000000 (AXI and AHBs Clock)
        AHB Prescaler             = 2
        D1 APB3 Prescaler         = 2 (APB3 Clock  100MHz)
        D2 APB1 Prescaler         = 2 (APB1 Clock  100MHz)
        D2 APB2 Prescaler         = 2 (APB2 Clock  100MHz)
        D3 APB4 Prescaler         = 2 (APB4 Clock  100MHz)

        因为APB1 prescaler != 1, 所以 APB1上的TIMxCLK = APB1 x 2 = 200MHz;
        因为APB2 prescaler != 1, 所以 APB2上的TIMxCLK = APB2 x 2 = 200MHz;
        APB4上面的TIMxCLK没有分频,所以就是100MHz;

        APB1 定时器有 TIM2, TIM3 ,TIM4, TIM5, TIM6, TIM7, TIM12, TIM13, TIM14,LPTIM1
        APB2 定时器有 TIM1, TIM8 , TIM15, TIM16,TIM17

        APB4 定时器有 LPTIM2,LPTIM3,LPTIM4,LPTIM5

        TIM6 更新周期是 = TIM6CLK / (Period + 1)/(Prescaler + 1)
        根据如下的配置,更新周期是:
        TIM6CLK /(Period + 1)/(Prescaler + 1)
        = 200MHz /(30+1)/(0+1)
        ≈ 6.45MHz
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*/
       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;

                /* TIM6 时钟使能 */
        __HAL_RCC_TIM6_CLK_ENABLE();

        /* 配置定时器外设 */
        htim.Instance = TIM6;

        htim.Init.Period            = 30;
        htim.Init.Prescaler         = 0;
        htim.Init.ClockDivision     = 0;
        htim.Init.CounterMode       = TIM_COUNTERMODE_UP;
        htim.Init.RepetitionCounter = 0;
        HAL_TIM_Base_Init(&htim);

        /* TIM6 TRGO 选择 */
        sMasterConfig.MasterOutputTrigger = TIM_TRGO_UPDATE;
        sMasterConfig.MasterSlaveMode =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;

       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(&htim, &sMasterConfig);

        /* 使能定时器 */
        HAL_TIM_Base_Start(&htim)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DAC_WaveConfig
*        功能说明: DAC通道1和通道2方波输出
*             上面函数TIM6_Config已将将TIM6的输出配置成6.45MHz,下面DMA的缓存大小是64,那么方波的输出频率就是
*             方波周期 = TIM6更新周期/64 = 6.45MHz / 64 ≈ 100KHz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DAC_WaveConfig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;

        /*##-1- 使能时钟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*/
  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();
        __HAL_RCC_DAC12_CLK_ENABLE();
      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();

        /*##-2- 配置GPIO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Pin = GPIO_PIN_4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Mode = GPIO_MODE_ANALOG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Pull = GPIO_NOPULL;
        HAL_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);

    GPIO_InitStruct.Pin = GPIO_PIN_5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Mode = GPIO_MODE_ANALOG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.Pull = GPIO_NOPULL;
        HAL_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);

        /*##-3- 初始化DAC外设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*/
    DacHandle.Instance = DAC1;

        HAL_DAC_DeInit(&DacHandle);

        if (HAL_DAC_Init(&DacHandle) != HAL_O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rror_Handler(__FILE__, __LINE__);
        }

        /*##-4- 配置DAC通道1和通道2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*/
        sConfig.DAC_SampleAndHold = DAC_SAMPLEANDHOLD_DISABLE;        /* 关闭采样保持模式,这个模式主要用于低功耗 */
        sConfig.DAC_Trigger = DAC_TRIGGER_T6_TRGO;                    /* 采用定时器6触发 */
        sConfig.DAC_OutputBuffer = DAC_OUTPUTBUFFER_ENABLE;           /* 使能输出缓冲 */
        sConfig.DAC_ConnectOnChipPeripheral = DAC_CHIPCONNECT_DISABLE;/* 不将DAC连接到片上外设 */
        sConfig.DAC_UserTrimming = DAC_TRIMMING_FACTORY;              /* 使用出厂校准 */

        if (HAL_DAC_ConfigChannel(&DacHandle, &sConfig, DAC_CHANNEL_1) != HAL_O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rror_Handler(__FILE__, __LINE__);
        }

    if (HAL_DAC_ConfigChannel(&DacHandle, &sConfig, DAC_CHANNEL_2) != HAL_O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rror_Handler(__FILE__, __LINE__);
        }

        /*##-5- 配置通道1的DMA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*/
        hdma_dac1.Instance = DMA1_Stream0;              /* 使用的DAM1 Stream0 */
        hdma_dac1.Init.Request  = DMA_REQUEST_DAC1;     /* DAC触发DMA传输 */
        hdma_dac1.Init.Direction = DMA_MEMORY_TO_PERIPH;/* 存储器到外设 */
        hdma_dac1.Init.PeriphInc = DMA_PINC_DISABLE;    /* 外设地址禁止自增 */
        hdma_dac1.Init.MemInc = DMA_MINC_ENABLE;        /* 存储器地址自增 */
        hdma_dac1.Init.PeriphDataAlignment = DMA_PDATAALIGN_HALFWORD; /* 外输操作数据宽度,半字 */
        hdma_dac1.Init.MemDataAlignment = DMA_MDATAALIGN_HALFWORD;    /* 存储器操作数据宽度,半字 */
        hdma_dac1.Init.Mode = DMA_CIRCULA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循环模式 */
        hdma_dac1.Init.Priority = DMA_PRIORITY_HIGH;                  /* 优先级高 */

        HAL_DMA_Init(&hdma_dac1);

        /* 关联DMA句柄到DAC句柄下 */
        __HAL_LINKDMA(&DacHandle, DMA_Handle1, hdma_dac1);

        /* 启动DAC DMA */
        if (HAL_DAC_Start_DMA(&DacHandle, DAC_CHANNEL_1, (uint32_t *)g_usWaveBuff, 64, DAC_ALIGN_12B_R) != HAL_O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rror_Handler(__FILE__, __LINE__);
        }

        /*##-6- 配置通道2的DMA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*/
    hdma_dac2.Instance = DMA1_Stream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使用的DAM1 Stream1 */
        hdma_dac2.Init.Request  = DMA_REQUEST_DAC2;               /* DAC触发DMA传输 */
        hdma_dac2.Init.Direction = DMA_MEMORY_TO_PERIPH;          /* 存储器到外设 */
        hdma_dac2.Init.PeriphInc = DMA_PINC_DISABLE;              /* 外设地址禁止自增 */
        hdma_dac2.Init.MemInc = DMA_MINC_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/* 存储器地址自增 */
        hdma_dac2.Init.PeriphDataAlignment = DMA_PDATAALIGN_HALFWORD;/* 外输操作数据宽度,半字 */
        hdma_dac2.Init.MemDataAlignment = DMA_MDATAALIGN_HALFWORD;/* 存储器操作数据宽度,半字 */
        hdma_dac2.Init.Mode = DMA_CIRCULA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循环模式 */
        hdma_dac2.Init.Priority = DMA_PRIORITY_HIGH;              /* 优先级高 */

        HAL_DMA_Init(&hdma_dac2);

        /* 关联DMA句柄到DAC句柄下 */
        __HAL_LINKDMA(&DacHandle, DMA_Handle2, hdma_dac2);

        /* 启动DAC DMA */
        if (HAL_DAC_Start_DMA(&DacHandle, DAC_CHANNEL_2, (uint32_t *)g_usWaveBuff, 64, DAC_ALIGN_12B_R) != HAL_O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rror_Handler(__FILE__, __LINE__);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安富莱电子 www.armfly.com (END OF FILE)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我的配置,供参考

感觉配置没什么差别,不过我的是F407的,配置结构体的内容没有你这个这么多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觉配置没什么差别,不过我的是F407的,配置结构体的内容没有你这个这么多。

分享你的程序到百度云看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分享你的程序到百度云看下。
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eMmhstZESo8h_M2O1mDjFg
提取码:xl0m

已经上传,有劳硬汉给瞅瞅。

网友B:
老哥用的是虚拟示波器吗?用的是哪款的?界面不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老哥用的是虚拟示波器吗?用的是哪款的?界面不错。

梦源实验室的dscope :DSCope U3P100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eMmhstZESo8h_M2O1mDjFg
提取码:xl0m

看了没发现什么问题,只能你再调试排查下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了没发现什么问题,只能你再调试排查下了。

确实觉得很奇怪,如果去掉tim6触发,自己一个一个喂给dac是正常的。

网友C:
看看初始化顺序是不是有问题,DMA初始化要在TIM前面,之前也遇到过TIM+DMA有问题的情况,TIM初始化的时候会配置DMA寄存器,如果DMA时钟没开就会写不进去DMA寄存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看初始化顺序是不是有问题,DMA初始化要在TIM前面,之前也遇到过TIM+DMA有问题的情况,TIM初始化的时候会 ...

若然和顺序有关,非常感谢!
cubemx生成的初始化顺序是:
MX_GPIO_Init();
  MX_DAC_Init();
  MX_DMA_Init();
  MX_TIM2_Init();
始终没有波形出现

我手动改成:
MX_GPIO_Init();
  MX_DMA_Init();
  MX_DAC_Init();
  MX_TIM2_Init();

即最先初始化DMA,然后其他的什么都没改,波形就出来了。

再次感谢!!!!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:原因,cubemx生成的初始化顺序不对,如下:
  MX_GPIO_Init();
  MX_DAC_Init();
  MX_DMA_Init();
  MX_TIM2_Init();

将DMA放到DAC之前初始化问题得到解决:
   MX_GPIO_Init();
MX_DMA_Init();
  MX_DAC_Init();
  MX_TIM2_Init();

太过相信cubemx这东西了,一直去排查自己添加的内容,而自己添加的似乎只有个数据表,以及启动TIM和DAC,导致这个问题卡了两天。

非常感谢11楼的经验分享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:原因,cubemx生成的初始化顺序不对,如下:
  MX_GPIO_Init();
  MX_DAC_Init();

我看你的工程的时候我还特地关注了下时钟初始化。

你这个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() 还没有初始化就去操作DMA了。CubeMX生成的代码也太水了。

好多年前就有这个问题,竟然两年过去了,还没有没有修改。。。

STM32H7配置DMA前,务必先初始化时钟,否则容易导致配置失败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1585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