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以太网] H743 运行LWIP的TCP, UDP经常会自动卡死

楼主(2021-11-22):
会不定期没有反应,调试几天了,都没有个头绪。

网友:
这只能逐步排查下了。

网友:
貌似先检查一下 sys_arch.c/h 的配置对不对 ?

再就是 接收、发送的缓存 是否已满而没有清除 等 ,
还有相关的任务 堆栈的大小是否处于临界状态

还有就是 卡死后,确定只是 lwip 部分卡死还是整个系统卡死 ?  等等

楼主:
感谢楼上的意见。还在排查中。

楼主:
最后确定是由于内部Flash的等待周期设置导致的系统停机,原来设置的是4,改为2后反而没有问题。按照一般的理解,4应该更稳定才是,没想明白是什么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