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+UART+DMA+IDLE缓冲区问题

楼主(2021-11-22):
大家好,我有一个关于DMA的疑惑。如果我设置个UART->DR作为DMA的源地址,一个256Byte的数组作为DMA的目的地址,数据从外设到内存传输。
如果我的串口一直处于接收数据的状态,也就是一直没有触发空闲中断的情况下,超出了256Byte的时候,这个接收数组会溢出吗?
这时候DMA会怎么处理超出256Byte的数据呢?

网友A:
如果你设置的是循环模式,那么会重新从头开始覆盖。

网友B:
如果不是循环模式,大概率会死机。根据具体接收需求分配合理的缓存。或者在半传输完成的callback里面做处理,或者全部传输完成callback里面处理,重新开始DMA接收

楼主(2022-04-09)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你设置的是循环模式,那么会重新从头开始覆盖。

明白了,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不是循环模式,大概率会死机。根据具体接收需求分配合理的缓存。或者在半传输完成的callback里面做处理 ...

明白了,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