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大家有没有好点的机制,有效检测局部变量操作越界

楼主(2021-11-23):
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容易出错的地方,比如sprintf函数,用户给的buf缓冲不足,又比如数据复制粘贴不小心越界了。

网友A:
这些函数都有替代的,比如sprintf可以用snprintf,需要传入buf的长度,超过了就截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些函数都有替代的,比如sprintf可以用snprintf,需要传入buf的长度,超过了就截断

这种的有必要求下字符串长度。

网友B:
好像每年都中过一次招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像每年都中过一次招

C库里面这种函数很多,不小心就中招了,最近在找一个靠谱的方法解决下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C库里面这种函数很多,不小心就中招了,最近在找一个靠谱的方法解决下。

先用sizeof来确定字符串的长度,再用malloc来分配对应的内存给buf指针,再使用这个这个指针即可。

sizeof是预编译的,也不影响运算速度。缺点是,搞多了,heap中有碎片,而且不能忘了释放掉内存占用。
似乎,只有高级一些的语言(C++,Python)才可以不管buf越界这些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先用sizeof来确定字符串的长度,再用malloc来分配对应的内存给buf指针,再使用这个这个指针即可。

siz ...

谢谢,这种方法考虑过,不够安全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谢谢,这种方法考虑过,不够安全。

http://c.biancheng.net/c/memory/
这里有个文章解释了安全使用内存分配的一些要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http://c.biancheng.net/c/memory/
这里有个文章解释了安全使用内存分配的一些要求。

C库函数的,一般我们都是使用几十个字节做缓冲。无论是安全性还是效率,使用malloc之类的函数都不太划算。用这种方案就不如把缓冲做大点,直接考虑最坏执行情况的1.5倍缓冲大小。

比如:sprintf(buf, "buf = %d\r\n",  a); 使用malloc就不太方便,也需要估算大小申请,所以不如直接给个大小。

网友D:
如果是字符串再后面人为再加个0,结束字符串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如果是字符串再后面人为再加个0,结束字符串。

这个解决不了缓冲不足的问题。

网友E:
这个问题似乎无法解决,C语言天生就这样

楼主:
不太好使,不灵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问题似乎无法解决,C语言天生就这样

发现还是加大缓冲直接。

网友F:
asprintf函数试下。不过此函数还是分配一个大函数。
linux这种操作系统,在它的底层,准备了好多内存块,用的时候直接给。所以又快又好的代价,就是内存大。
用snprinf安全。
安全第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asprintf函数试下。不过此函数还是分配一个大函数。
linux这种操作系统,在它的底层,准备了好多内存块, ...

不方便,放弃这种方案了。

网友G:
C语言天生自带的问题,很难处理。
定义一个安全字符串 buf,前2个byte写入长度,从第三个byte开始是内容
然后重写要用到的相关函数,做边界检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C语言天生自带的问题,很难处理。
定义一个安全字符串 buf,前2个byte写入长度,从第三个byte开始是内容
...

还别说,这个还真是个好办法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还别说,这个还真是个好办法

请问您认为snprintf这种传入buffer大小参数的方式不方便的具体指哪方面?按我理解18楼的方案只是把大小参数写在buffer里面而已,操作上没太大区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请问您认为snprintf这种传入buffer大小参数的方式不方便的具体指哪方面?按我理解18楼的方案只是把大小参 ...

因为传递进来的字符大小是不定长的。如果显示的内容超过了buf大小,需要截取一段展示。
本质跟snprintf没啥区别,也会截取显示,但更灵活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因为传递进来的字符大小是不定长的。如果显示的内容超过了buf大小,需要截取一段展示。
本质跟snprintf ...

对于snprintf来说只需要传入buffer大小,传入字符串大小是不需要知道的,也无法计算最终转化完格式后会用到的大小。

如果要灵活,标准C库本身就提供了很灵活的办法fprintf,通过自己实现的fputc和FILE结构体就可以做边界检查或其他操作(如使用环形FIFO buffer)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定义一个比较大的数组给sprintf函数用。然后随时观察最后几个字节是不是初始值。